[运放] 帮分析一下这个恒流源电路

楼主(2021-04-22):
帮整体分析一下电路的原理,通过MOS管的电流怎么计算,

网友A:
楼主电路图不清楚,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约0.6~0.7v,跟集极电阻呈反比。

这电路负载电流实测大概是30mA  但是不懂怎么算

网友C:
看你这个是驱动激光使用的估计,电流是通过检测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就是你下面排了3个采样电阻的那个电压去检测其通过的电流值,当小了,就提供驱动电压增大恒流,大了就减少的方式实现的,如果为了测算最大恒流是否满足,这个跟你选取的MOS管内阻,供电电压,采样电阻以及您的负载电压几个方面来推算的;

网友D:
你们讨论这么热闹,我连mos在哪都没找到。

网友E:
电路图不太清楚, 如果单独看右边
设控制电压V1, 串联电阻R1, 输出点电压V3, 三极管放大倍数b, 基极电阻R2, MOS管GS电压V0
电流 i=(V1-0.6)/R2*b
V3+V0+i*R1=V1
代入得 V3=V1-V0-(V3-0.6)/R2*b*R1
解方程得 V3 = (3*R1*b+5*R2*V1-5*R2*V0)/(5*R1*b+5*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