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烧录软件

楼主(2021-04-23):
我现在是用KEIL自带的烧录工具烧录,请问新唐有专门的软件烧录工具吗?在哪里可以下载?谢谢。

@逍遥客007 :有SWD烧录器,但没有烧录软件

网友A:
烧录软件地址  :https://www.nuvoton.com.cn/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17202002211813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软件地址  :https://www.nuvoton.com.cn/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1720200221181328

...

软件已经装了,请问这个软件怎么烧录
我开发板型号是M451,配了一个牛桥,请问是怎么接线,谢谢

牛桥

牛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已经装了,请问这个软件怎么烧录
我开发板型号是M451,配了一个牛桥,请问是怎么接线,谢谢 ...

牛桥没法直接烧录,你需要一个Nu-Link 或者是nu-link Pro才可以

如果是官方的开发板,上面会带有一个nu-link me,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桥没法直接烧录,你需要一个Nu-Link 或者是nu-link Pro才可以

如果是官方的开发板,上面会带有一个nu- ...

开发板上有Nulink的IC,可以直接烧录
那牛桥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发板上有Nulink的IC,可以直接烧录
那牛桥是做什么用的?

牛桥是一个 可以转串口,I2C,SPI  PWM等接口的工具,不过目前官方已处于 停止更新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桥是一个 可以转串口,I2C,SPI  PWM等接口的工具,不过目前官方已处于 停止更新状态 ...

哦,谢谢,如果没有更新,那现在就没什么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