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电路

楼主(2021-04-23):
请教一下,如图所示电路,书中说Q4是为了关断Q1的,不是很明白,还有,下方的LT1017是不是印刷错误,红色的是我改的,谢谢了。。

网友A:
......大哥,,怀疑别人之前先多想想吧。

网友B:
Q4当成跟随器,发射极跟随基极,自己分析一下。
下方为啥要那样改?

他下面说了,这个是低静态电流的降压电路,然后那个74门电路放那里,我感觉有点莫名其妙,想了下,要是用比较器给74供电,那就可以让LT1072不一直在工作状态,就可以降低LT1072的静态电流了,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

网友C:
1,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个pmos,图画错了
2,对的,后面非门的电源,你要是接到你画的地方,电路就无法正常工作了

网友D:
这是模拟电路艺术的,JIM_WILLIAMS写的吧,这么大佬的书一般不会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