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3A限流保护芯片。带短路保护

楼主(2021-04-23):
一般说明
PW1503是超低RDSON)开关,具有可编程的电流限制,以保护电源源于过电流和短路情况。它具有超温保护以及反向闭锁功能。
PW1503采用薄型(1毫米)5针薄型SOT封装,提供可调版本。
特征
l  输入电压:2.4V至6V
l  0.4A-3A可调节负载电流能力
l  可编程电流限制
l  过热保护
l  反向阻断(无体二极管)
l  停机时,VOUT可强制高于VIN
l  符合RoHS标准且无卤素
应用
l  USB充电器
l  公共场所多USB充电器
l  USB加密狗
l  minipic配件
典型应用电路

限流产品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可调电流
过压关闭保护
PW1502
2.4V-5.5V
2.4V-5.5V
0.4A-2A
PW1503
2.4V-6V
2.4V-6V
0.4A-3A
PW1555(带过压)
2.5V-15V
2.5V-15V
1A-4.6A
5V / 6V /14V引脚选择
引脚分配/说明

管脚编号

Pin名称
功能
VOUT
输出引脚,与10µF电容器去耦接地。
GND
接地引脚。
IADJ
电流限制编程引脚。从以下位置连接电阻器RADJ此引脚接地编程电流限制
EN
/关控制。拉高以启用IC。不要让它漂浮。
VIN
输入引脚,与10µF电容器去耦至GND
布局注意事项
为了获得更好的性能,必须严格遵守以下准则:
1.        保持所有电源线尽可能短和宽,所有电源至少使用2盎司铜踪迹。
2.        在所有电路下放置一个接地板,以降低电阻和电感,并改善直流电以及瞬态性能。
3.        将输出电容器尽可能靠近连接器,以降低阻抗(主要是电感)在端口和电容器之间,提高瞬态性能。
4.        输入和输出电容器应靠近IC并连接到接地层减少噪声耦合。
5.        陶瓷旁路电容器应尽可能靠近PW1503的VIN引脚和VOUT引脚。

PCB布局建议
信息
PW1503是一种限流PMOSFET功率开关温度保护。没有体二极管横跨漏极和源MOSFET
它可以防止芯片失效后电流从输出流到输入端。
过电流保护
当检测到过流情况时,调节开关以实现恒定输出电流。如果过流状态持续很长时间,并导致结温超过150°C,开关关闭。一旦结温降至130°C,零件将重新启动。
提供滤波电容器
为了防止在热插拔条件下输入电压下降,10µF陶瓷强烈建议使用从VINGND的电容器。不过,更高的电容也有帮助降低电压降。此外,输出短路将导致在没有输入电容器。当输入瞬态电压超过绝对最大供电电压,即使持续时间很短。
限流整定
电流限制可编程,以防止电源过电流和短路条件。将电阻RADJIADJ引脚连接到GND,以编程设定电流限制:
ILIM(A)=6.8/RADJ(KΩ)
最小电流限制为0.4A。不建议电流限制超过3A
最大输入电压考虑
对于任何应用,PW1503的输入电压不应超过最大值建议值(6V)。有些适配器可能输出电压公差差,或者输出电压过冲过大如果适配器直接热插拔。高于VIN6V)的电压超调将显著降低PW1503的可靠性,甚至可能导致IC EOS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