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噪声理论及其技术的应用(9)——噪声匹配

楼主(2021-04-23):
现在再回到当初所考虑的噪声系数,即对于输入信号(含噪声)放大器具有足够平坦以及宽度的通带前提下考虑放大器的附加噪声。这样,针对不同信号源内阻,有不同的噪声系数。

下面就考虑相关的匹配。

楼主:
噪声匹配

楼主:
由上述可知,选择一个匹配的信号源内阻则可以得到相对最小的噪声系数。但是,上述“匹配”未必一定得到放大器最大输出信噪比,因为,在所谓“匹配”中,放大器的输入信噪比会随之变化。所以,如果想通过串或并联电阻来改变“源内阻”以得到最大输出信噪比的做法是不可行的。

网友A:
我在7天之前,就发帖提醒,这个内容是错误的。

这个家伙现在直接照抄不误。

这一段话是我一周前说过的,被H大师抄来了。

网友A:
湖南师大的那个作者说:学习太简单了,就是看书呗,谁不会啊,识字就能看书。

包括权威书籍在内,因为受当时的学术水平限制,有不少知识在现在看来是有bug的,尤其锁相环方面,至少有3成左右的**所给的结论,现在看来是错的。

典型例子是施密特触发器的VTC,整整错误了将近50年,现在还在继续。

初学者没有鉴别能力,傻乎乎照抄,一抄就错。

网友A:
这本书将近300页,H大师每周抄5小段,按照这个速度,这本书够他抄半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