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请教关于CH395数据收发的两个问题

楼主(2021-04-23):
使用CH395Q做一个设备,和上位机通信,CH395Q工作于SERVER模式,TCP_MSS设置为1400,发送缓冲区和接收缓冲区大小都是6kB,只建一个socket0。有两个疑问请教:
1:ch395接收4kB数据。有时候4kB收到中断,一次读出;有时候4k字节,收到两次接收中断,分两次读出(如2800+1200,有零有整)。一次读取方便处理,两次读出就涉及拼数据包的问题。4k字节到底分几次收到,1次还是2次,也没有找到规律。CH395和上位机采用短包通信时,如每次数据交互1k,不存在这个问题,收到1次中断,1次全部读出来。数据接收中断和数据长度有没有规律?
2:CH395和上位机低频度通信时,没发现异常;当两者高频率通信时,偶尔会产生CH395的连接中断,这时候上位机就得重新连接才能通信。请问这个连接中断是什么原因产生的?网线都没有动过,肯定不是硬件的原因,再重新关闭socket,建立server,上位机还能连上。
谢谢您!

网友A:
1、CH395做Server时,接收Client发送过来的数据,此时TCP_MSS设置为1400,如果对方也是1400,当,客户端发送的4KB数据时,客户端发送4K数据应该会分包发送,然后我们服务器这边只是正常接收。具体您可采用wireshark抓包查看每包的传输情况
2、可以将CH395接收中断的Printf打印调试屏蔽了,避免在高频率通讯时影响CH395处理速度,导致断连。
也可拨打技术支持电话咨询:025-52638370。

@SwaveYu :http://www.wch.cn/services/technical_support.html 官网技术支持电话
@WCHTech2 :好的太感谢了,另外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之后有什么技术问题好及时问你吗?
@SwaveYu :32.768KHz是提供579RTC的运行时钟,如果不用到RTC或者对RTC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去掉或者采用内部低频时钟。当用到蓝牙主机功能时,必须使用外部低频晶振。
CH579评估板上的低频振荡器的作用是什么?如果去掉低频振荡器,把这两个引脚用作其他功能,对整个芯片的哪部分功能会有影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