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LYTSwitch -6和3合1 DALI调光的29 W高功率因数隔离反激式电源

楼主(2021-04-23):
LYTSwitch-6系列IC大大简化了离线式LED驱动器的开发和制造,特别是针对紧凑型外壳或高效率要求。LYTSwitch-6架构具有革命性,因为这些器件将主控制器和辅助控制器,感应元件及安全评估反馈机制整合到一个芯片中。本文主要描述了一种隔离反激式LED驱动器,兼容3合1调光和DALI调光。其设计用于在180 VAC至265 VAC的输入电压范围内,以800 mA的电流驱动LED串。这里LED驱动器采用LYTSwitch-6系列器件的LYT6067C

DER-740是一款高压输入反激式转换器设计,增加了开关填谷式PFC电路。通过PFC电路,该设计满足LED照明应用中的高功率因数要求,同时通过能量的直接传输减少损耗。关键设计目标是在输入电压范围内实现高效率、高功率因数,3合1可调光和DALI均可在0%至100%范围内调光。

电路描述

LYTSwitch-6器件(LYT6067C)在一个器件中集成了650 V功率MOSFET,传感元件,安全反馈机制以及初级侧和次级侧控制器。由于LYTSwitch-6 IC使用集成通信链路FluxLink™,因此可以通过初级侧精确控制次级侧,并且可以利用一些近距离组件。LYTSwitch-6 IC设计用于在180 VAC至265 VAC的输入电压范围内提供29 W反激式电源和开关填谷式PFC,在标称电压为36 V时可提供800 mA恒定电流输出的高功率因数。

输入电路:

如图2所示,保险丝F1起到隔离并保护元件的作用。压敏电阻RV1在瞬态线路浪涌电压尖峰的情况下充当电压钳位。桥式整流器BR1对AC线电压进行整流,并在输入电容器C2和C3之间提供全波整流DC。电容器C1,L2,C2,L3和C3形成2级LC EMI滤波器,以抑制由PFC和反激开关动作引起的差模和共模噪声。

初级电路:

变压器(T2)初级的一端连接到大容量电容器(C4)的正输出端子,而另一端连接到LYTSwitch-6 IC(U4)内部的集成650 V功率MOSFET的漏极;由D8,R46,R17和C9组成的低成本RCD缓冲钳限制了U4在瞬间关断时的峰值漏极电压尖峰。钳位有助于消耗存储在变压器T2中的能量。

LYTSwitch-6二次侧控制:

LYTSwitch-6 IC的二次侧控制提供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检测和驱动MOSFET,提供同步整流。变压器的次级通过D10整流,并由输出电容C16和C18滤波。可以在输出二极管上添加一个可选的RC缓冲器(R48和C14),以减小其上的电压应力。IC的次级侧由辅助绕组FL3和FL4供电。

PFC电路操作:

如果没有增加PFC电路,反激式电源的功率因数通常在满载条件下约为0.5至0.6。来自桥式整流器(BR1)的输入将直接馈入大容量电容器(C4)进行充电,直到下一个电压峰值馈入其中。输入充电脉冲电流必须足够高以维持负载直到下一个峰值。这意味着充电脉冲电流比平均电流高5-10倍,与电压波形具有高相位角差; 因此,这种标准配置预期的PF低而THD高。

3合1调光电路:

三合一调光电路仅使用两个端子即可能实现三种调光输入信号。通过检测输出电流,放大信号,将其与可变参考值进行比较并将电流注入FB引脚来完成调光。通过IS引脚电阻R43和R24检测输出电流。输出电流通过这些电阻器,然后产生的电压信号通过非反相放大器电路R15,R16,R63,U14A和C27,增益由R16和R63设置。运算放大器(引脚1)的输出通过R62连接到正输入(引脚5)。进入负输入(引脚6)的信号可能有三种:可变直流电源(0~10V),可变电阻(0~100kΩ)或可变占空比PWM信号(0~100%,300~3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