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图中LM393是放大还是比较?

楼主(2021-04-23):
图中LM393是放大还是比较?

楼主:
我感觉是放大,因为图中有负反馈

网友A:
比较器和运放是很相似的。
比较器可以放大,运放可以作比较。都可按照虚短虚断来分析。

网友B:
仿真结果:楼主电路是迟滞比较器。不会振荡。

@zhouduanbo :是的,构成正反馈了。
你这个图画错了,LM393的2脚是反向输入端
电压是从LM393同相端输入的哦

网友C:
是放大器,补偿方法,主极点补偿

@叶春勇 :393二个输入脚电压差经过一个夸导转换出流出输出脚的一个输出电流,再经过一个上拉电阻,可转换成一个输出电压。再经过输出级的输出电压反馈到反相端,形成负反馈,这样比较器有可能工作在线性状态中,主要看同相端电压驱动的大小,不要超出输出电压轨。实际393是电压控制电流的架构。可看成是一个夸导模式。
@叶春勇 :不是放大吗 怎么又变成比较了呢
@zhouduanbo :比较器,正相端比反向端电压大时,outa的OC三极管拉低,与运放相反。所以393用作运放,在此电路中,正相端与反相端要对调。
我也感觉是放大器,LM393的2脚是反向输入端,接的是负反馈

网友C:
芯片手册上有电路,你的电路图多了一个三极管 @zhouduanbo

@king5555 :没注意,从onsemi的datasheet抠的

网友C:
这是同相端与反相端对调的示意图,运放与比较器的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仿真结果:楼主电路是迟滞比较器。不会振荡。

你搞错了。楼主的图就是瞎j8画的,NIN正常人理解成negative input负输入,然而人家是正输入。回复这样的垃圾问题太丢人了。

谢谢指正。

网友E:
Q1的Vbe以0.6V算的话按R19、R20分压算下来反相端电压4.96V,如果电压很精确,比较器输出高,不会振荡。但是这也太精确了吧,不知道右边还有什么,如果右边电压稍微高一点点,比较器就输出低,变成吸收电流。右边应该有什么玄机。

网友F(2021-05-29):
实战家喜欢不求甚解的死记硬背???

这些回复让人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