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有没有F403A USB作为主机OTG连接外部USB键盘的例程

楼主(2021-04-23):
如题:有没有F403A USB作为主机OTG连接外部USB键盘的例程?

网友A:
403A是不带有OTG的,415才带,只是flash和ram小一些,我们用不了。。。唉,要是有个大容量的型号多好

楼主:
原来F403A没有OTG功能啊!
F403A应该可以作为USB主机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F403A没有OTG功能啊!
F403A应该可以作为USB主机吧?

F403A只有usb ,415才带OTG接口,所以403a不支持USB主机。415是可以支持device或者host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03A是不带有OTG的,415才带,只是flash和ram小一些,我们用不了。。。唉,要是有个大容量的型号多好 ...

403A 还有一点可惜是 SPIM 和 USB 互斥,要不然完全可以外挂 W25Q128 QSPI 芯片来解决 Flash 不够的问题。还有就是可惜 AT32 系列好像还没有支持 SDRAM 的型号。
要不然的话,FMC 挂 MT48LC32M16A5P,SPIM 挂 W25Q128JV,我就不相信 64MB SDRAM 和 16MB QSPI Flash 还会不够用。

网友D:
您好,对于AT32F403A,SPIM 和 USB 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只需要remap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