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中bootloader的内存分配

楼主(2021-04-23):
        1. 什么是Bootloader

        Bootloader是硬件启动的引导程序,是运行操作系统的前提。在操作系统内核或用户应用程序运行之前运行的一段小代码。对硬件进行相应的初始化和设定,最终为操作系统准备好环境。

        2. Bootloader的特点

        Bootloader不属于操作系统,一般采用汇编语言和C语言开发。需要针对特定的硬件平台编写。在移植过程时,首先为开发板移植Bootloader。Bootloader不但依赖于CPU的体系架构,而且依赖于嵌入式系统板级设备的配置。

        3. STM32中bootloader的内存分配

        stm32默认的是从0x08000000开始启动程序,所以bootloader也存在于这个地址,大小可以设置。如下图举例分配 48K的大小空间给Bootloader

        还有一种分配方式:镜像的备份 Firmware ---> Application Bak ---> SysRest ----> Bootloader -----> Check if new Firmware -----> Move App Bak to App area

        这种方式需要更大的存储空间,如果MCU内置FLASH 不够备份Firmware则需要外置Flash,将Firmware备份在外置FLASH。

        根据实际MCU的Flash的大小和固件的大小来分配空间。一般可以把固件信息(app固件的StartAddr, EndAddr, FirmwareSize, CRC等)存放在Free Spae.

        bootloader的作用一般是用作更新APP,和初始化后设定跳转到对应的APP。如果APP不加更新功能的话也可以直接将APP写入到0x08000000这个地址里。更新程序就是数据包的接收、校验、写入,全部写入完成后检查APP的启动向量为合格就可以跳转到APP里。

        4. Bootloader的跳转简单实现

        4.1 Bootloader

        我基于STM32Cube配置的外设,IDE用的STM32SW4,STM32F103RCT6。

        在实现IAP功能前,先实现跳转。这里先不涉及固件更新。

        /*FLASH : 0x8000000 --- 0x8040000 Total Size: 256K
        *RAM : 0x20000000 --- 0x2000C000 Total Size: 48K
        *Bootloader: 0x8000000 --- 0x8008000 Total Size: 32K

1 /* Includes ------------------------------------------------------------------*/  2 #include "main.h"  3 #include "stm32f1xx_hal.h"  4 #include "usart.h"  5 #include "gpio.h"  6   7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8 #include "stdio.h"  9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10  11 /* USER CODE BEGIN PFP */ 12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13 pFunction jump2app; 14 void (*jump2app)(); 15 /* USER CODE END PFP */ 16  17  18  19 /* USER CODE BEGIN 0 */ 20 #ifdef __GNUC__ 21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22 #else 23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24 #endif 25  26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27 PUTCHAR_PROTOTYPE 28 { 29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ch, 1, 0xFFFF); 30     return ch; 31 } 32  33 //FLASH            : 0x8000000  --- 0x8040000       Total Size: 256K 34 //RAM           : 0x20000000 --- 0x2000C000       Total Size: 48K 35 //Bootloader     : 0x8000000 --- 0x8008000     Total Size: 32K  36   37 #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8008000 38  39  40 void iap_load_app(uint32_t appAddr) 41 { 42     printf("first word : 0x%x\n",(*(uint32_t*)appAddr)); 43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44     { 45         printf("IAP load APP!!!\n"); 46  47         __disable_irq(); 48  49         jump2app = (void (*)())*(__IO uint32_t*) (appAddr + 4); 50  51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Addr); 52  53         jump2app(); 54     } 55 } 56 /* USER CODE END 0 */ 57  58 /** 59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60   * 61   * @retval None 62   */ 63 int main(void) 64 { 65   /* USER CODE BEGIN 1 */ 66  67   /* USER CODE END 1 */ 68  69   /* MCU Configuration----------------------------------------------------------*/ 70  71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72   HAL_Init(); 73  74   /* USER CODE BEGIN Init */ 75  76   /* USER CODE END Init */ 77  78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79   SystemClock_Config(); 80  81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82  83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84  85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86   MX_GPIO_Init(); 87   MX_USART1_UART_Init(); 88   /* USER CODE BEGIN 2 */ 89  90   /* USER CODE END 2 */ 91  92   /* Infinite loop */ 93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94   while (1) 95   { 96       printf("I am bootloader,jump to app after 5 seconds!\n"); 97  98       HAL_Delay(1000); 99 100       printf("1\r\n");101 102       HAL_Delay(1000);103 104       printf("2\r\n");105 106       HAL_Delay(1000);107 108       printf("3\r\n");109 110       HAL_Delay(1000);111 112       printf("4\r\n");113 114       HAL_Delay(1000);115 116       printf("ready to jump!\n");117 118       iap_load_app(ApplicationAddress);119   /* USER CODE END WHILE */120 121   /* USER CODE BEGIN 3 */122 123   }124   /* USER CODE END 3 */125 126 }

        修改ld文件 STM32F103RCTx_Flash.ld

        编译烧录。首先将STM32F103RCT6的FLASH全部擦除如下图,然后用STM32SW4烧录Bootloader

        调试Bootloader如下图

        4.2 Application

        APP主要是修改ld文件,Bootloader分配了 32Kb, 剩余224K的先全分配给App, 实现简单跳转。

int main(void){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2000);  /* USER CODE BEGIN 1 */    SCB->VTOR = ((uint32_t)0x8000000) | (0x8000 & (uint32_t)0x1FFFFF80);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__enable_irq();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printf("I am new APP !\n\r");     HAL_Delay(10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再将APP烧录,Reset

网友A:
深入的学习一下

网友B:
还没有应用的这么深入过

网友C:
每种芯片的地址都是一定的吗

网友D:
硬件上如何连接呢

网友E:
有些代码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