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香橙派OrangePi Zero2开发板连接ADB使用的三种方法

楼主(2021-04-23):
1. 打开 USB debugging 选项

1) 选择 Settings

2) 然后选择 Device Preferences

3) 然后选择 Developer options

4) 最后找到 USB debugging,确保其已经打开

2. 使用网络连接 adb 调试
1) 使用网络 adb 无需 USB Typc C 接口的数据线来连接电脑和开发板,而是通过网 络来通信,所以首先请确保开发板的有线或者无线网络已经连接好了,然后获取开 发板的 IP 地址,后面要用到
2) 确保已经打开 USB debugging 选项
3) 确保 Android 系统的 service.adb.tcp.port 设置为 5555 端口号

4) 如果 service.adb.tcp.port 没有设置,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设置网络 adb 的端口号

5) 在 Ubuntu PC 上安装 adb 工具

6) 然后在 Ubuntu PC 上连接网络 adb

7) 然后在 Ubuntu PC 上通过 adb shell 就可以登录 android 系统

3. 使用数据线连接 adb 调试
1) 首先确保打开 USB debugging 选项
2) 准备一根 USB Typc C 接口的数据线, USB 接口一端插入电脑的 USB 接口中, USB Type C 接口一端插入开发板的电源接口中。在这种情况下是由电脑的 USB 接 口给开发板供电,所以请确保电脑的 USB 接口能提供最够的功率驱动开发板

3) 在 Ubuntu PC 上安装 adb 工具

4) 查看识别到 ADB 设备

5) 然后在 Ubuntu PC 上通过 adb shell 就可以登录 android 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