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4:降压控制器

楼主(2021-04-26):
从这个帖子开始,我尝试着测试一下这个应用示例:Buck Converter Controller - Closed Loop Voltage Control(降压控制器 - 闭环压控)。从目前已经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个示例的内容比较多,所以将采用跟帖的形式更新内容,感兴趣的人需要耐住性子看下去。

先说这个示例的参考资料:Buck Converter Design and Feedback Controller using CIP

这里列出了三张图,分别是:

楼主:
为什么要看上述三张图呢,因为,如果你查一下降压转换器的原理图,它是这样:

而示例代码中要求的接线方案是这样:
/*                 External connections                        */
/*                      PD5 -> PD2                               */
/*               Triangle Wave -> PD0                       */
/*                 Feedback -> PD7                            */
/*           ErrorAmp out -> PD5                            */
/*                      Switch -> PA7                           */

也就是说,原理图中并没有那么多的接线点。

楼主:
实际上,就是要给左边的这个器件中嵌入一个MCU(右边的是升压器 - boost):

左边的核心芯片是:XL4016EI,它的一个典型应用图是这样:

楼主:
关于DC-DC降压器的工作原理,这里有一个视频:
https://mp.weixin.qq.com/s/AJFtFdrEfesGRA7PSBjc0w

网友A:
AVR DB 混合电源

楼主:
电路的主体部分,我的solution是这样:

模拟比较器和误差放大器,分别用一个TL071CP 和 一个741CN:

楼主:
实际的接线可能是这样:

楼主(2021-06-10):
现在有了AVR DB系列的CIP(core independent peripherals)外设,两个运算放大器就可以省略,因为内置在芯片内部。外部只需要接一个误差放大器的补偿网络和一个锯齿波生成器电路:

楼主:
示例代码中提供的接线方案有一点没有说清楚——Vramp怎么接。从Figure1来看,Vramp应该接比较运算放大器的非反相端。由“Switch -> PA7 ”推断不出来,因为三个运算放大器的管脚分别是这样:
OPAMP     Poisitive Input (INP)      Negative Input (INN)      Output (OUT)
     OP0                 PD1                                PD3                               PD2
     OP1                 PD4                                PD7                               PD5
     OP2                 PE1                                PE3                                PE2

楼主:
再看看接线方案:

/*                 External connections                     */
/*                      PD5 -> PD2                              */
/*               Triangle Wave -> PD0                     */
/*                 Feedback -> PD7                          */
/*           ErrorAmp out -> PD5                         */
/*                      Switch -> PA7                         */

从“Feedback -> PD7” 和 “ErrorAmp out -> PD5” 两句可以肯定用到了OP1。如此说来,如果以 “ PD5 -> PD2 ” 为依据,则用到了OP0,那么接线应该是这样:
PD5 -> PD3
Vramp -> PD1
Switch -> PD2

网友B:
这个报告太详细了,不错的。

楼主:
pzsh 编辑得不错,看来你这个好友不是白加地。

网友C:
请问电源测试纹波是多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电源测试纹波是多大呀?

尚未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