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振荡电路出现谐波

楼主(2021-04-23):
请教,现有一振荡电路,其设计有些不同,导致总是出现寄生谐波。这种振荡电路设计合理吗?晶体规格:3225-16.000MHz-9PF。

楼主:
一般振荡电路两个电容是对地,但这个电路的电容没有对地。

网友A:
建议去看看器件手册,应该是电路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