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不能直接串联?

楼主(2021-04-23):
晶体管可以通过简单的级联来提高增益,运放直接级联就不行了。

假设想要得到一个很大的增益,例如500倍,于是上图中的R5选择为1k,R4选为500k,电路不稳定。

如上图所示,尖峰峰值为100多个dB

运放U3的输出端连接一个电阻到其输入端,来降低增益,这个反馈电阻的临界值是16k

@hk6108 :10HZ左右。
@hk6108 :一般OP开环传递函数有二个极点表达,一个10HZ的极点,另一个几十M的极点。可从原厂的数据手册推算出来。
@zyj9490 :反馈链是电阻,零点极点是 电路设计及运放内部寄生参数 的事,这块我可不懂。
@hk6108 :把OP的双极点模型代进去,不知行不行,能否稳定工作。此电路没有一点相位补偿,有点玄。直流增益太大,相位180度时,增益还是》1.有可能自激。
实际上是不能简单串联一起的。因为前级输出动态太小,低频极点(运放固有的)双极点以40DB/10倍程斜率泫降。引起自激。
级联谁说不行,开玩闭环都可以;可串联就……。

网友A:
你的电路图中,信号源1V,放大500倍,那么你运放的供电电源电压为何值?用极小的输入信号再试试看。
刚才我模拟了一下,没有发现不正常。当交流信号源到运放之间不接入电容器时,示波器上显示有直流偏置电压,加上电容器以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图中,信号源1V,放大500倍,那么你运放的供电电源电压为何值?用极小的输入信号再试试看。
刚才我 ...

稳定性不是看的。

网友B:
串联,是 笔误 吧,
电源端子串联,可用均压电阻链均压,交流通道是直流通道的分压点,咋串?!

网友B:
讯号源 1V ,电源  ±12V ,
输出不失真就只能放大 12倍,
U3 是反相放大,负反馈被 U4(同相,无本级反馈) 加强。

网友B:
拿个电阻从运放 U3 输出端连往输入端,那就是 本级负反馈,
改成如图这样,U4和R4 ,那可是大环路负反馈,此乃基本认知。

网友C:
  两个运放串联,以期得到大的放大倍数例如千倍以上,关键是反馈电阻要并上补偿电容Cf,消除幅频曲线的谐振点。按照X大纠正的公式,计算Cf和GBW。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运放串联,以期得到大的放大倍数例如千倍以上,关键是反馈电阻要并上补偿电容Cf,消除幅频曲线的谐振 ...

如果一个OP的开环差模放大倍数是100DB的话,整个开环增益是200DB,没有一定的相位补偿,很难20DB穿过0DB 线。要达到高放大倍数必须是分级闭环放大,不能总环反馈,因为时延也会加大。

@zyj9490 :那么普及一下,此电路的放大倍数如何构成?
@captzs :你以为几十万的放大倍率是用大环路反馈构成的吗?
跨阻电路的转换率可以大到G级别的自激,不是也被Cf搞定。关键是Vos、Ib和Ri参数,如果用另类办法,垃圾的LM324都可以用上。

网友C:
计算补偿电容Cf的难点在于输入等效电容Cin(包括信号源等效电容和运放输入端对地等效电容)很难查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计算补偿电容Cf的难点在于输入等效电容Cin(包括信号源等效电容和运放输入端对地等效电容)很难查到。 ...

多级放大,时延也加大,反馈电容是针对输入端产生的滞后校正。但对正向延时没法校正。只能本级校正。

公式的使用都有限制,延时已被GBW限制。

网友B:
补偿电容,这标题没提及,
按常理,负反馈,级数再多,系统的电压增益还是  R4/R5 。

要用环路增益线来评估稳定性的。
这个闭环增益。看不出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
不降低Q值不能用,放大器增益A的平方,对于单极点运放,也是-40dB/dec速率衰减,不稳定。

网友C:
这是2018年发的帖,现在重新仿真如附件。

跟一楼原理图不一样吧?这里有本地反馈啊。

网友C:
此电路是2018年X大贴出如附件,当时我觉得可以更简单就减少两个电阻,后来改成两个-端接在一起,效果一样,但是输出失调电压调0方便。

网友B:
R4 ,
太小了,没余力带负载,
太大了,反馈不给力而且跟内部寄生参数组成的截止频率低,相位裕量小,
如果,R4=100Ω ,R5=50k ,电路会否稳定些,讯号源的负荷是 0.24mA ,能扛不能?

网友C:
能不能不要补偿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不要补偿电容?

file:///C:/t/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根据Cf=√[(Cin+Cf)/2piRfGBW],如果选择GBW参数足够大的运放,则Cf很小。例如上述电路Lm324GBW=1e+6,现在采用clc201运放的GBW=1e+8,则增大100倍。Rf=100M也是大100倍,则原来Cf=7pf,缩小100倍等于0.07pf如电路(此电路性能优于原电路),对应幅频曲线如上。由于Cf很小,如果不要,幅频曲线如下稍有凸起,影响不大。

楼主:
本贴所说,是一种特殊情形:两个运算的速度是相同的。

凌特的技术笔记上,说了另外两种情形:

1,第一个运放比第二个慢,此时电路可能是稳定的:

2,但是如果第一个是高速的,第二个是慢速的,那么电路就振荡了:

综上,看来这种简单的级联电路 要想稳定,第一个运放必须是慢速的(相对于第二个运放来说)。

网友E:
感觉不对劲。
慢+快,跟 快+慢有啥区别? 凭啥慢加快就稳定时,交换位置就不稳定呢

网友F:
很多资料都有描述这个问题。比如renesa的r13an0002  https://www.renesas.com/us/zh/document/apn/r13an0002-composite-amplifier-design-high-gain-applications-read2302-and-isl28134?language=en&r=495671

看figure2。当运放级联的时候,rate of closure 很大概率会是40db/dec。除非1/beta那条线在第二个极点之前与a1a2线相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对劲。
慢+快,跟 快+慢有啥区别? 凭啥慢加快就稳定时,交换位置就不稳定呢 ...

两辆汽车在单车道上跑,如果是慢车在后面,快车在前面,两者相安无事;但如果是快车在后,慢车在前,必然会撞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辆汽车在单车道上跑,如果是慢车在后面,快车在前面,两者相安无事;但如果是快车在后,慢车在前, ...

一个10Hz低通和一个100Hz低通,俩串联,不用分前后的。
俩运放也是一样,把他俩的open loop gain乘积就得到了系统的Gol,然后看phase margin,基本都是负数了,所以几乎不稳定。

楼主:
满脑子都是理想模型,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