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共模抑制比CMRR模型及测量

楼主(2021-04-24):
用百度一搜,发现相关话题很少,出来更多的是CSDN上有个**:

学过模拟IC的,只需扫一眼这个原理图,就知道这些东西是拉扎维的教课书上的内容截图。

由于很多名著的作者,他们书中的原理图画图风格,都是很独特的,所以一般扫一眼原理图风格,就知道是哪本名著。

楼主:
电工侧重于理论的应用,所以理解相关模型可以了:

如上图所示,图中的理想运放的CMRR为无穷大,图中的电压源模拟共模抑制比,如果CMRR符号不确定,加个±号就可以了。
至于CMRR的大小,参考datasheet中的数据或者曲线。

楼主:
把运放连接成闭环负反馈,就可以测量CMRR

根据叠加原理,可以直接写出输出电压表达式:

所以,只需在一定频率下测量出输入和输出电压,就能测出CMRR。

精确的测量方法,参见模拟电路大胡子著作的95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工侧重于理论的应用,所以理解相关模型可以了:

这个图要运放本身的CMRR比较大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