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吐槽一下003的SPI从机模式速度

楼主(2021-04-24):
pi, spi, AC, os

从机模式最快既然只能跑Fosc/16,真不知道设计师怎么想的。

网友A:
估计是设计水平有限

网友B:
可能考虑一挂多吧。

网友C:
那提高主频时钟信号呢

网友D:
可能觉得不需要这么高

网友E:
也就是最大是2Mhz吗

网友F:
估计可以节省成本

网友G:
从机需要这么高的速度吗

网友H:
接口spi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I:
问问设计师.......

网友E:
使用更大的晶振可以提高吗

网友J:
问问fae吧

网友D:
spi的速度也不快。

网友C:
从机支持多少呢?

网友G:
不是正常都是2M左右吧

网友K:
测试过效果了吗

网友H:
可以选择并口通信的。

网友B:
提高速度也不知道需要增加多少资源

网友I:
国产芯片都这样。

网友L:
AVR的ATmega48,不能怪国产的啊,AVR的也是一样

工作于 SPI 从机模式时,控制逻辑对 SCK 引脚的输入信号进行采样。为了保证对时钟信
号的正确采样, SPI 时钟不能超过 fosc/4

主机模式也是一样,最大  fosc/4

楼主:
引用 网友L:
AVR的ATmega48,不能怪国产的啊,AVR的也是一样

工作于 SPI 从机模式时,控制逻辑对 SCK 引脚的输入信号进 ...

Mega48 Fosc可以跑到20MHz,Fosc/4能到5MHz,003的Fosc/16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AVR的ATmega48,不能怪国产的啊,AVR的也是一样

工作于 SPI 从机模式时,控制逻辑对 SCK 引脚的输入信号进 ...

Mega48主机模式最大速度是Fos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