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 USB口问题

楼主(2021-04-24):
NUC980DK61YC   外接USB设备,但是串口0输出USB cable is bad

楼主:
麻烦懂的老哥   指点一下

网友A:
从原理图方面看不到什么问题。检查确认4G模块是否工作正常(电源,复位等)。建议断开4G模块,外挂U盘对测试。

网友B:
请参考“NUC970 Hardware Development Guide v1.6”, USB硬件设计上需要注意 DP/DM走线上要考虑接 90欧的阻抗(impedance),为了一个良好的信号和眼图波形。正常情况下,电阻和电容应该保留并尽可能靠近USB连接头。

再次强调一下:阻抗匹配(impedance matching)非常重要.

网友B:
阻抗不匹配,USB 走线 就 当成 “天线” 了!就会导致 EMC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