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DK61YC启动随机性出现Err-DDR

楼主(2021-04-24):
NUC980 IBR 20180813
Boot from SPI-NOR
Err-DDR
finish SPI dow
我这边主要是查了电源,
电源是ASM1117-3.3,ASM117-1.8,ASM1117-1.2三个电源给芯片上电
我问了技术支持没有上电时序的要求。
现在随机性出现ERR-DDR的错误,不是每块板子都有,也不是每次都出现

网友A:
1、NuWriter要注意用较新版本的,烧录时先择与IC对应的INI
2、电源质量时序,Layout布局等也有一定的机率影响

网友B:
再强调下:阻抗匹配非常重要

网友C(2022-09-18):
问题是现在报错是DDR错误,和flash关系不大吧,内嵌的DDR和layout布线关系应该也不大的,LDO输出的电源纹波应该是不会太大的,所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C:
更换NUC980芯片后就正常的,所以感觉上像是芯片颗粒性能差异。主要还是什么原因导致DDR参数跑在了临界的地方,所以有些芯片好有些不好,有时候好有时候又不好

网友D(2022-11-18):
引用 网友C:
更换NUC980芯片后就正常的,所以感觉上像是芯片颗粒性能差异。主要还是什么原因导致DDR参数跑在了临界的地 ...

目前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研究了半天也没有头绪,不知道博主是否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D:
我还把有问题的芯片换到开发板子上,发现可以正常运行,这也让我很无语,对比了很多地方,都没发现问题

网友D:
目前好像有点头绪了,应该是电源的问题,现在正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