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SLM6500电磁干扰认证设计PCB

楼主(2021-04-24):
SLM6500 是一款面向5V交充适配器的2A离子电池充电器。它是采用1.5MHz固定频率的步降压型转换器,利用芯片内部的功率晶体管电池进行涓流、恒流和恒压充电。充电电流可用外部电阻编程设定,持续充电电流可达2A不需要另加防倒灌二极管。具有高达90%以上充电效率,且自身发热量极小。同款脚位的PW4052在电磁干扰EMI措施上,会简单点,增加了RC吸收电路即可完成。
SLM6500充电板子所需的物料表,可直接导用PW4052DEMO物料表。在电感这方面由于大部分是靠工程师经验来决定的。可以按照,如表格中,PW4052最大充电电流2.5A一样的话,电感推荐功率电感CD75-4.7uH,或者一体成型电感0530-4.7UH等。
PCB设计中,需要注意:
1 Cin10uF 不可省略, 尽量靠近 Vin 引脚。 Cbat 尽量靠近 Bat 引脚。
2芯片底部焊盘为功率地,需要焊接
3,输入电容 CIN 是用来吸收转换器所有的输入开关纹波电流, 不可以省掉。 它必须具有足够的纹波电流等级,在不好情况下的纹波电流有效值近似于输出充电电流的一半。 实际电容的值大小不是关键。

电磁干扰EMI措施:
1,SW面积尽量小点,还有加RC对GND
2,R的阻值是10R,C的容值是2.2nF
3,SW作为电磁干扰源,在保证足够电流通过的PCB布局面积外,需要尽量减小一些。

例如PW4052单节2.5A充电管理芯片的电路图中的R3和C2。
如果需要做锂电池的2A充电和输出USB口5V2A放电的话,可以这样拼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