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胡子著作的注释---关于补偿电容的选取

楼主(2021-04-24):
关于下图中补偿电容的选取:

大胡子说这个电容,一般是必须加的,即便是对LF357/349这样的运放,加个1pF左右的电容也是好的。

这里是P101截图

电压模OP一般要加的。

楼主:
紧接着,大胡子指出了常规电容选取公式,是有问题的,然后自己给了个公式,但是这个公式的分母,缺了个2Π,我给加上了:

按照该式移项得,Cf=√[(Cin+Cf)/2piRfGBW],原书是少了2pi。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带宽与补偿电容关系式,GBW>(Cin+Cf)/2piRfCf^2

楼主:
像大胡子这样的模电实战家,同样犯了一个错误:

作者说数学推导比较麻烦,于是省略,但是这些公式是可以用解析法推导出来的。

说话者本人的 头脑中,是知道这些是如何推导的,这些公式的内涵和背景是什么,但是他认为直接给个公式,让大家套就行了,认为没必要知道相关数学背景。

作者能受得了,但是读者受不了,从天而降个公式,不知道数学背景,直接套公式是要晕的。

@king5555 :跟TI指南的差不多,模拟电路,模拟电路诊断。前一本中文版错误百出,译者没有用心。
大胡子的书很有内含非看过四五次不能悟。

楼主:
运放里有个理解起来很麻烦,但是超级关键的术语-----反馈因子:

其定义为:

注意:这是个开环的概念,图中Vo处画了个圈,意思是从这里把环路切断,然后在受控源这而测量电压Vo

一般情况下,可默认运放输出阻抗Zo趋近于0,于是直接用运放输入端电压比上运放输出电压即可。

楼主:
大胡子书上这个公式是什么意思???

这个方程的意思是我要选择零点fz,使其和fcl的之间不高于4倍的距离。

同样,第一个方程中漏了个2Π

但是最终推导出的CF表达式是对的,CF还可以写成Cin/2[Rin/(Rin+Rf)]

楼主:
大胡子这个多个电阻串联来获得高带宽,等效寄生电感增大4倍就忽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胡子书上这个公式是什么意思???

跟环路增益比较近,ADI与TI描述方法不同,但根子是一样的。都是BODE图原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胡子书上这个公式是什么意思???

这个图,如果A是单极点下降的,是可以稳定的,只要外部反馈的零极点在A的FC前,如果A是双极点穿过横线,则反馈环节产生的零极点必须在FC二边。才能稳定。极点处必须在新的FC之后。

网友B:
路过学习了,这个补偿电容是不是高频滤波也有用哦?

滤波与相位补偿是不是一回事啊。我认为一体二面看事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没有出版。这位作者是否就是x大以前提到过的,没有昂贵只是一般仪表,却有高水平。 ...

他是国半的科学家吧。被TI收购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f在这里。光电处理的帖子。

多谢!有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