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的工程师能不能给说下芯片怎么在5V电源下工作?

楼主(2021-04-24):
选用芯片信号:HK32F103C8T6
参考资料:HK官网下载的HK32F103x8xBT6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
数据手册中显示主电源VDD工作电压范围为2.0V-5.5V。

我选择使用xl2596-5.0v稳压块芯片给芯片供电,程序烧写进去后,运行几秒闪烁LED后功能没有实现之后PWM功能(不确定是程序卡死还是跳到别的地方),于是打算使用keil进行仿真查看在哪停止。
使用st-link通过DIO和CLK口进行调试,没调整烧录器的电压,是3.3V,连接上后进入debug模式,点击run之后提示cannot access target,参考网上的案例和我这又明显区别,之后怀疑是不是因为没有5V进行调试的原因。之后把烧写器输出电源调成5V,有意思的事情来了,在keil里的debug-setting里,直接显示SWDIO“no target connect”,直接读不到连接的芯片了,插拔几次仍然显示无连接,切换为3.3V供电,立马显示了IDCODE和device name,这就很有意思,HK芯片不支持5V的仿真还是说我需要改动什么地方?
因为市面上大多32系列单片机都是3.3V供电,HK的手册中显示支持5V,但是我这里换了2个牌子的烧写器,5V时都不显示连接,希望HK的工程师给个答复

楼主:
有哪位测试过让HK单片机工作在5V状态下吗?我这还是这样,3.3V显示连接,5V no target connect,也不见HK方回复

网友A:
jlink v10 支持3.3-5V

网友B:
山寨JLINK V9,我有一次调新唐的5V MCU,是能够正常用的!

网友C:
能工作个鬼。。。我HK32F030C8,第一片,5V直接干没了,刷机都找不到ID,第二片用3.3V刷机刷进去了,但PCB本身是5V,想着DATASHEET是5.5V的,就直接跑,结果这一片没烧,但发热严重,程序跑起来状态不对,直到第三片刷机3.3V,运行也用3.3V,才一切正常,我就想问了,这渣渣DATASHEET谁写的?????5v是谁去做的稳定性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工作个鬼。。。我HK32F030C8,第一片,5V直接干没了,刷机都找不到ID,第二片用3.3V刷机刷进去了,但PCB ...

我就是3.3V烧进去5V跑不行,后来一仿真发现5V就是个笑话

网友D:
HK没有工程师,他只是个贸易公司,进口晶圆之后发到加工厂里去封装,然后发到标签厂去刷上HK的**就转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