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一下罩极式电机与电容式电机调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4-24):
接手一个小活,需要改造以前的老系统控制板,这个控制板是控制一个风扇电机的调速,用的是可控硅调速,程序里是通过调整导通角达到调速的目的。在原来的说明书里看到一项设置参数,电容式电机:0,罩极式电机:1,使用者告诉我说,现场确实是有两种不同的电机,使用的时候也确实要根据不同的电机类型进行调整,请问一下这两种电机调速到底有什么区别?程序里如何区别对待?

网友A:
电容启动和罩极式电机都属于单相电机。
从结构来说,罩极式电机就简单多,一般就一个集中线圈绕组,出来一对磁极,每个磁极用短路环(铜)短路部分磁极。通过短路环附加作用,合成产生方向确定的旋转磁场。这个电机特点就是结构简单,成本低,缺点是效率较低,功率一般也做不大。
电容启动式绕组结构和一般的多槽电动机一样,分多个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按照磁场磁极对数进行线圈分布,在启动绕组和电容的共同作用下,产生方向确定的旋转磁场,如常见的家用风扇,绝大多数都是电容式单相电机。一些功率比较大的电容单相电机,为了提高效率,启动完成后,会有离心机构来断开启动电容。上面两种电机,本质上都是异步电机,如果是可控硅调速,则一般就是控制导通角,产生可控的有效电压,从而导致差转率变化进行调速的。理论上2种电机驱动风扇的控制电路不需要什么本质区别,当然一个有裂相电容,一个只是一个交流线圈,表现出来差异还是有的。

楼主:
今天下午抽了半天的时间来测试这个板子,用逻辑分析仪分析出了结果,原来电容式电机的档位调整变化率要远远大于罩极式的,我用逻辑分析仪分析出了档位结果,并做了总结,有想玩的不?可以贴上来大家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