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输出元器件的方位图如何把元器件的值显示出来?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1-04-24):


网友A:
在用智能PDF导出文件时,在层设置里面将器件值所在的层选上就可以了。

楼主:
关键是元器件值不知道在哪个层啊?

网友B:
如果AD的原理图上能够显示,那么用pdf打印机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安装福昕pdf阅读器,自动会生成一个pdf打印机,然后在AD下打印原理图,选择福昕pdf打印机就能生成pdf文件,从未遇到过楼主说的问题。

楼主:
客户要求的是在PCB的元器件方位图里要显示元器件的值。。不是原理图啊

网友C:
应该是封装属性里,看看有没有值这个属性

楼主:
原理图中元器件的值都有显示啊,就是在PCB文档中不能显示啊?

楼主:
PCB中元器件封装属性里也没有元器件的值这一项啊???

楼主:
PROTELL99需要建原理图网络表。似乎AD不需要建元器件的网络表吧

楼主:
板子都画完了。

楼主:
画板的时候都网络电气连线的啊。元器件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