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整流桥输出电压是多少,ASEMI整流桥KBU610怎么算输出电压

楼主(2021-04-24):
编辑-Z
整流桥输出电压是多少?ASEMI整流桥KBU610怎么算输出电压?对于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其按照下图所示。
负载两端的直流电压RLu0 = u2×0.9; 直流电流RL = u0 / RL = 0.9u2 / RL; 桥式整流二极管可以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Uam =2×u2; 其中,u2是变压器的次级交流电动势的有效值。 流经桥式整流二极管的每个二极管的电流为负载电阻Iz / 2。桥式整流堆整流电路的效率与全波整流器电路的效率相同,均为0.9u2

型号:KBU610
电性参数:6A1000V
芯片材质:GPP
正向电流(Io)6A
芯片个数:4
正向电压(VF)1.02V
芯片尺寸:88MIL
浪涌电流Ifsm300A
是否进口:
漏电流(Ir)5UA
工作温度:-50~150
恢复时间(Trr)500NS
引线数量:4
ASEMI整流桥KBU610怎么算输出电压?全桥整流后的输出电压为:交流输入电压有效值的0.9倍。即:220 X 0.9 =198V
(如果再加电容滤波应是:交流输入电压的有效值的1.2倍。即:220 X 1.2 =220+44=264伏)
以上就是关于整流桥输出电压是多少,ASEMI整流桥KBU610怎么算输出电压的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