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派] OrgenPi R1 Plus测评(一)

楼主(2021-04-24):
因为我是一个小白,我想实现的想法是,因为我是一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曾经看过一个大佬用树莓派刷一个hampi系统,集成一些SDR(软件无线电),做一个无线电环境,但我发现这个系统只针对树莓派,所以只能试试看,记录一下这个过程。芯片涨价,这个价位还是挺香的。
拿到开发板,先去官网看一下资料,了解一下开发板主角。以后好深入交流。
官网地址:http://www.orangepi.cn/Orange%20Pi%20R1%20Plus/index_cn.html
香橙派是一款开源的单板电脑,新一代的arm开发板,它可以运行Android 9、Ubuntu、Debian、OpenWRT等操作系统,兼容树莓派。香橙派使用Rockchip RK3328芯片,同时拥有1GB DDR4内存
官网快速入门指南

1: 准备需要的配件
编号
项目
最低要求及说明

TF
· 最小8G容量,class 10级。

· 建议使用品牌 TF 卡,它们更加可靠。

2a
标准 HDMI HDMI 线或标准 HDMI DVI 线
· 标准 HDMI HDMI 线用于连接 HD TV HD 显示器。

· 标准 HDMI DVI 线用于接 DVI 显示器。

2b
AV 视频线
· 如果没有 HDMI 显示器,可以使用 AV 视频线连接模拟显示设备。

键盘鼠标
· 任何标准 USB 接口的键盘鼠标都可以。

· 键盘和鼠标可能会需要较大的功率,所以可能需要使用一个 USB 集线器。

网线(可选)
· 网络属于可选项,它能够更加方便的更新和安装你的香橙派平板上面的软件。

电源适配器

· 至少 5V2A 高品质电源适配器,OTG 不能用作电源输入

音频线(可选)
· 你可以选择一个 3.5 mm 接口的音频线来体验立体音效。

2: 准备 TF
为了能够正常使用香橙派平板,必须先在 TF 卡上安装操作系统。以下说明将会教你如何在 Windows Linux 环境下向 TF 卡写入操作系统镜像文件。
Windows:
1. 把 TF 卡插入电脑中,TF 卡的容量必须比操作系统镜像大,通常需要 8GB
    或更大的容量。
2. 格式化 TF 卡。
i. 下载 TF 卡格式化工具,例如 TF Formatter,可以从 https://www.sdcard.org/downloads/formatter_4/eula_windows/ 处下载。
  ii. 解压下载的文件,并运行 setup.exe
   iii. "选项设置" 选项里, 设置 "格式化类型" 选项为 快速格式化, "逻辑大
         小调整" 选项为 "开启(ON)"。
iv. 确认卡盘符和选择的盘符一致
        v. 点击格式化按钮。
3. 从下载页面下载操作系统镜像文件,页面地址如下:
   http://www.orangepi.cn/downloadresourcescn/
4. 解压下载的文件(除Android 系统外的系统可用该方法来烧写,Android
   统需要其他工具来烧写,下面会有介绍)。
   i. 右键单击下载的文件,选择解压文件
5. 写入镜像文件到 TF 卡。
  i. 下载镜像写入工具,例如 Win32 Diskimager,下载页面: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win32diskimager/files/Archive/
     安装并打开该工具。
ii. 选择已经解压的镜像文件路径。
iii. 点击 “Write” 按钮,耐心等待镜像写入
   iv. 镜像写入完成后,点击“Exit”按钮。
Linux:
1. TF 卡插入电脑中,TF卡的容量必须比操作系统镜像大,通常需要8GB或更大的容量
2. 格式化 TF 卡。
           i. 运行 fdisk –l 命令确认TF卡的盘符
           ii. 运行 umount /dev/sdxx 去卸载TF卡的所有分区。
          iii. 运行 sudo fdisk /dev/sdx 命令. 使用 o 命令去删除TF卡的所有分区,
               然后使用 n 命令去添加一个新的分区,最后使用 w 命令保存退出。
          iv. 运行 sudo mkfs.vfat /dev/sdx1 命令去格式化刚生成的TF卡分区为
               FAT32 格式。

         (根据你的 TF 卡盘符来替换x )
         你也可以跳过这一步,因为Linux下的dd 命令会自动格式化 TF 卡。
3. 从下载页面下载操作系统镜像文件,页面地址如下:
       http://www.orangepi.cn/downloadresourcescn/
4. 解压下载的文件(除Android 系统外的系统可用该方法来烧写,Android
    统需要另外的模式来烧写,下面会有介绍)。
  i. 右键单击下载的文件,选择解压文件”。
5. 写入镜像文件到 TF 卡。
    i. 运行 sudo fdisk –l 命令确认TF卡的盘符
   ii. 确认镜像文件的hash key和下载页面提供的一致(可选)

       sha1sum [path]/[imagename]

      这将会输出一长串数字,应该和你下载的镜像页面的"SHA-1" 那一行匹配
   iii. 运行 umount /dev/sdxx 命令卸载TF卡的所有分区
   iv. 运行 sudo dd bs=4M if=[path]/[imagename] of=/dev/sdx 命令去写入镜像
    文件。耐心等待镜像写入。如果块大小4M 不能运行,请换用1M,尽管这会花费更长
    时间。你可以使用 sudo pkill –USR1 –n –x dd 命令去查看烧写进度。
怎样将 Android 系统镜像文件写入 TF 卡?
       Android 系统镜像文件不能在 Linux 环境下使用 dd 命令或者在Window环境用 Win32 Diskimager 工具来写入 TF 。需要使用工
     具 PhoenixCard 来写入。
   (注意:如果笔记本卡插槽不能写入的话,你可以用读卡器来重新烧写)
1.  下载 Android 系统和PhoenixCard 烧写工具。
PhoenixCard 从下面网页中下载: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785461830&uk=1077680202

   Android 系统从下面的网页中下载:
    http://www.orangepi.cn/downloadresourcescn/
2. 格式化 TF 卡。
  3.检查插入的 TF 卡是否与选择的盘符一致,单击恢复卡按钮,开始格式化 TF 卡。
   格式化 TF 卡成功后,单击确定按钮。
4. 然后开始将 Android 系统写入 TF 卡中,请注意下图红色标记的地方。单击烧录按钮,开始写入 TF 卡,等待烧录完
Android 系统成功烧写完成后。单击“退出” 按钮,弹出 TF 卡。

步骤 3:启动你的香橙派平板
    根据以下连接图,你可以很方便的启动你的香橙派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