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谁能帮忙用PIC16或者PIC18跑一下分数?代码很简单的

楼主(2021-04-24):
我也是刚刚接触PIC18,发现它的运行速度很慢,比新型的国产51单片机还要慢几倍,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代码有问题,所以请教一下大家。
要求如下:
使用PIC跑下面的 for() 语句,比如 6400 000(6400K) 个时钟(振荡器时钟,或者说是CPU时钟),跑够时间后,然后看看for()语句可以运行多少次
国产新型的51大约可以运行9000次,但是,我发现PIC18才运行1600次左右

unsigned char tes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yy;
    yy=dat;
    return yy;
}

    while(1)
    {
        for(ii=0; ii<65535; ii++)             //全部语句可以运行8988次
        {
            xx=test(37);                      //注释这条可以运行9580次
            out=xx;

            if(xx>47) xx=57; else xx=67;      //注释这条可以运行9998次
            out=xx;

            xx<<=1;                           //注释这条可以运行9248次
            out=xx;

            xx>>=1;                           //注释这条可以运行9248次
            out=xx;

            xx|=1;                            //注释这条可以运行9142次
            out=xx;

            xx&=1;                            //注释这条可以运行9142次
            out=xx;

            xx=~xx;                            //注释这条可以运行9142次
            out=xx;

            xx=xx^1;                           //注释这条可以运行9142次
            out=xx;

            xx+=1;                            //注释这条可以运行9090次
            out=xx;

            xx-=1;                            //注释这条可以运行9090次
            out=xx;

            xx*=3;                            //注释这条可以运行9523次
            out=xx;

            xx/=3;                            //注释这条可以运行9523次
            out=xx;

            xx%=3;                            //注释这条可以运行9638次
            out=xx;
        }
        while(1);
    }

楼主:
上面的 out 是  #define out LATB

楼主:
这个帖子有详细的说明

https://bbs.21ic.com/icview-1209482-1-1.html

楼主:
每次我都用 out=xx; 只是简单的 IO 口操作,防止编译器优化删除部分代码

网友A:
我建议直接在循环中加一定数目的NOP,然后翻转IO,然后示波器观测。像上面的代码,不同的编译器编译的效果不同,产生的汇编指令的多寡不同,变量太多了。真要比较的话,还是要看具体的反汇编指令执行数目,加以计算。

楼主:
我用的是  MPLAB X ide 4.20 ,xc8-2.32,汇编真的不懂,只是感觉运行的比较慢,所以才来个对比比较的

网友B:
不要纠结了,你用来作对比的那个增强型51内核的器件是有乘数法指令的.

楼主:
@systemchip,你上个贴回复图片,图片说:HC89F0541的 寄存器B 是专门为乘法和除法运算设置的寄存器,用于存放乘法和除法运算的操作数和运算结果, 在不进行乘除运算时,可以作为通用寄存器使用。。请问这句话就是说这个芯片有硬件乘法和硬件除法是吗,汇编我真的不懂喔,但是它在芯片特性这里并没有标注说明,不会是这么低调吧?。我看其它芯片有这个功能的都会特别标注说明的

楼主:
还有一个我不明白,标准51是不是没有硬件乘法除法器的,如果没有,那么Keil C51是否会对这些有硬件乘除法的器件进行特别的优化呢?

网友B:
你看一下数据手册里面的指令集就知道了

楼主:
在百度查到了51的确有乘除法指令的

51单片机乘法指令

这个指令的作用是把累加器A和寄存器B中的8位无符号数相乘,所得到的是16位乘积,这个结果低8位存在累加器A,而高8位存在寄存器B中。如果OV=1,说明乘积大于0FFFFH(65536),否则OV=0,但进位标志位CY总是等于0。

MUL  AB       ;(A)×(B)→(A)和(B) 累加器A中的内容与寄存器B中的内容相乘,结果存在A、B中

例:(A)=4EH,(B)=5DH,执行指令MUL  AB后,乘积是1C56H,所以在B中放的是1CH,而A中放的则是56H。

51单片机除法指令

这个指令的作用是把累加器A的8位无符号整数除以寄存器B中的8位无符号整数,所得到的商存在累加器A,而余数存在寄存器B中。除法运算总是使OV和进位标志位CY等于0。如果OV=1,表明寄存器B中的内容为00H,那么执行结果为不确定值,表示除法有溢出。

DIV  AB       ;(A)÷(B)→(A)和(B) 累加器A中的内容除以寄存器B中的内容,所得到的商存在累加器A,而余数存在寄存器B中。

例如:13/5,其商是2,余数是3。除了以后,商会放在A中,余数放在B中,CU和OV都是0。如果在做除法前B中的值是00H,也就是除数为0,那么OV=1。

网友C:
正常。   PIC18指令集本来就比51指令集弱。 在加上51现在都是1T指令,PIC18是4T指令,四五倍差距很正常。

楼主:
在百度查到如下片段

51单片机乘法指令(1条)

这个指令的作用是把累加器A和寄存器B中的8位无符号数相乘,所得到的是16位乘积,这个结果低8位存在累加器A,而高8位存在寄存器B中。如果OV=1,说明乘积大于0FFFFH(65536),否则OV=0,但进位标志位CY总是等于0。

MUL  AB       ;(A)×(B)→(A)和(B) 累加器A中的内容与寄存器B中的内容相乘,结果存在A、B中

例:(A)=4EH,(B)=5DH,执行指令MUL  AB后,乘积是1C56H,所以在B中放的是1CH,而A中放的则是56H。

51单片机除法指令(1条)有例子

这个指令的作用是把累加器A的8位无符号整数除以寄存器B中的8位无符号整数,所得到的商存在累加器A,而余数存在寄存器B中。除法运算总是使OV和进位标志位CY等于0。如果OV=1,表明寄存器B中的内容为00H,那么执行结果为不确定值,表示除法有溢出。

DIV  AB       ;(A)÷(B)→(A)和(B) 累加器A中的内容除以寄存器B中的内容,所得到的商存在累加器A,而余数存在寄存器B中。

例如:13/5,其商是2,余数是3。除了以后,商会放在A中,余数放在B中,CU和OV都是0。如果在做除法前B中的值是00H,也就是除数为0,那么OV=1。

楼主:
根据实测, 上面的 PIC18 慢,的确是因为除法、求余拖累所致的,乘法倒是不慢

楼主:
AVR 的 ATmega48 使用 CodeVisionAVR V2.05.0
HC89F0541 使用 Keil C51 9.60A
PIC 使用 MPLAB X IDE v4.20 加 xc8 Free V2.32
全部都是默认优化,业余爱好测试,结果如图

网友D:
其实考虑性能的话,基本上什么pic,51,甚至avr,stm8之类的都不用考虑了,毕竟他们的性能一般都不高,比如pic18只有0.11DMIPS/MHZ。

而现在的cm0,CM3核的arm满天飞,即使要用microchip的产品,考虑性能最起码pic24起步,其实不少pic32价格也不贵,pic32的性能基本上25MHZ能跑77DM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