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时钟输出寄存器 CLKOUT 有个小坑,数据手册没有说明

楼主(2021-04-24):
HC89F0541,时钟输出寄存器 CLKOUT 有个小坑,数据手册没有说明,当输出时钟达到16M时,CLKOUT 引脚无输出,10M以下的输出正常
//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HC89F0541.h"

void main(void)
{
  CLKSWR = 0x51;                                                           //选择内部高频RC为系统时钟,内部高频RC2分频,Fosc=16MHz
  CLKDIV = 0x2;                                                             //CPU时钟Fcpu=Fosc/分频值,比如CLKDIV=0x02,则CPU=8MHz

        P1M4 = 0xC2;                         //P14设置为推挽输出
        CLKO_MAP = 0x14;                                              //时钟输出,映射P14
        CLKOUT = 0x10;                                                           //选择时钟输出

  while(1);
}

网友A:
一步一个坑,一步一个脚印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后来设置为pwm才能用的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的入坑经验,哈哈。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分享,以后编程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E(2021-07-03):
是IO的问题吗

网友F:
用示波器测量的吗

网友G:
这个还真是没有注意到

网友H:
CLKOUT驱动什么呢

网友I:
IO是怎么配置的呢?

网友:
这个最大输出是10Mhz吗

网友J:
如果使用FPGA的效果,还是不行呢。

网友K:
IO最大支持多少?

网友L:
可能需要分频输出了。

网友M:
使用的是多大的外部时钟呢?

网友N(2024-03-14):
额,我也遇上了,果然是坑

网友O:
设置成pwm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