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没用的引脚如果接到地上会导致发热严重吗?

楼主(2021-04-24):
刚刚看到一个帖子,有人说没用的引脚如果接到地上会导致发热严重。
是哪些有明显的案例?想找一个试一下。

网友A:
一般来说还是悬空的比较多吧

网友B(2025-09-22):
一般不会导致严重发热,具体看引脚类型和芯片设计。
若为真正 “无用引脚”(如 NC 脚),按手册接 GND 通常安全,无额外电流通路就不会发热。但要是误判引脚功能(如输出脚、使能脚),强制接 GND 可能让芯片内部电路形成异常回路,产生过大电流,这种情况才会导致发热甚至损坏芯片。

网友C:
一般不会导致严重发热,具体看引脚类型。对 CMOS 芯片的高阻输入引脚,悬空易受干扰,接地是安全操作,无额外电流,不会发热;但对输出引脚或特定功能引脚(如开漏输出、电源引脚),若设计中本应接其他信号却强制接地,可能引发引脚内部电流异常,才可能导致发热。

网友D:
一般情况下,MCP6001/2/4 系列运放没用的引脚接到地上不会导致发热严重。运放输入端悬空易受干扰,使输出饱和,可能增加功耗导致发热。而将其接地可稳定工作状态,避免异常电流,只要接地方式正确,通常不会因接地引发严重发热。

网友E:
没用的引脚如果接到地上会导致发热严重吗?用100字说明
没用的引脚接到地上一般不会导致发热严重。对于 CMOS 器件,未用引脚接地可避免悬空带来的干扰和误动作,通常是安全的。但如果引脚本身是输出引脚且被设置为高电平,接地会导致短路,可能引起发热甚至损坏芯片。

网友F(2025-10-24):
若没用的引脚是输出 / 开漏模式且设为高电平,接地会形成持续灌流;或引脚内部有上拉,接地会产生静态电流,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芯片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