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不用ADC时候,AVCC端可以不接3.3V吗

楼主(2021-04-25):
请教,设备不需要ADC。HC32F460不用ADC时候,AVCC端可以不接3.3V吗

现在的芯片,AVCC上只是到地,接了一个0.1uF电容。

网友A(2022-12-06):
如果不用ADC的话,可以接个0.1uF吧

网友B:
可以悬空的吧,我记得是可以悬空处理

网友C:
你看看官方的demo电路板,看看这部分怎么处理的呗

网友D:
一般接一下呗,万一以后要用是不是还能直接就用了呀

网友E:
不接行,我记得ST的不用ADC的话,可以不接

网友F:
如果不接会不会有影响啊,弄个电容应该可以保证干扰吧

网友G:
那你就按现在的设计来就可以了,省事儿

网友H:
不接就行了,悬空处理,应该是可以

网友I:
不需要ADC建议也是接上电源,这样比较好

网友J:
如果不用,不接是不是也行,看看手册上怎么说的,应该可以不接吧

网友K:
华大代理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qq:409946461

网友L:
不使用ADC 可以将AVCC DVCC短接在一起,不能将AVCC接GND

网友M:
AVCC怎么能接地?

网友N:
不能悬空,不使用ADC的时候,AVCC可以接VCC,AVSS可以接GND

网友O(2023-01-05):
可以悬空的。

网友P:
AVCC也不影响你的使用。

网友Q:
这个需要连接的。

网友R:
不可以不接V3.3

网友S:
最好接上的。

网友N:
AVCC必须接

网友T:
如果没有其他外设共用此电源,可以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