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88F516内部EEPRON数据不能改写的问题

楼主(2021-04-25):
请人用SH88F516开发了一个程序,有初始值设置,并能掉电保存,烧写程序正常。但在源程序中修改了初始值,再次烧写时,原初始值覆盖不了,初始值还是第一次烧写的值,多次烧写都不能改变,请问是什么原因,是烧写设置问题,还是源程序问题,谢谢解答!!!

网友A:
看下是不是flash工艺的,需要先擦除再写入,eeprom工艺可以直接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flash工艺的,需要先擦除再写入,eeprom工艺可以直接写。

谢谢你的回复,我再试下

网友B:
多半是程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