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一种参数比较离谱的 电池

楼主(2021-04-25):
市场价 ¥120 左右。  吊打 各种 锂电池。

另外一种的 厂家参数: 12V 45Ah, 放电能力 750A / 900A。   缺点是 太重了,否则 四轴飞行器 可以用。

网友A:
啥电池这么神啊?
这只能说明您的四轴飞行器带载能力有待提高!要是能带载十吨八吨的,还在乎这么点重量。

这种电池还有更神的:被子弹击穿了,还能坚持使用很长时间。 其实 卷绕式铅电池 出来 六十年了,国产化也 很早。 在很多 恶劣场合,这是 能用的电池中 最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电池这么神啊?
这只能说明您的四轴飞行器带载能力有待提高!要是能带载十吨八吨的,还在乎这么点重量。
...

   能飞起来,但死重比例 太高了,相比 锂电池 不划算。

网友B:
神乎其神,这是啥子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乎其神,这是啥子电池啊?

卷绕式铅电池

网友C:
铅酸蓄电瓶,电极采用卷绕式,

网友D:
有车友装过这种电池,启动确实爽,不过使用寿命不超过一年就没用了。

网友E:
看参数,12V 5AH有1.56公斤重?我用于四轴的没这么重啊,只有1/4。内阻18mA?

@wh6ic :是的,我用于四轴的都是锂电池。
卷绕是铅酸电池。你应该是用的 锂电池。倍率应该高一点。上面是截的图,不少错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