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自己开发的功能竟没有测试,导致我报废了一批样板

楼主(2021-04-25):
选用芯片为HK32F103C8T6-LQFP48,查看官方数据手册,支持主电源VDD2.0V-5.5V,于是我对芯片采用5V供电。样板做好后,使用ST_LINK烧写进去程序,此时未调节ST_LINK的电压,还是沿用之前的3.3V,拔下ST_LINK之后给样板供电,程序跑了几秒不跑了,刚开始我以为是程序哪里出了小bug,于是打开keil进行仿真,结果DEBUG后一运行就提示cannot access target shutting down,按照网上搜的对着弄发现无法解决,猜想是不是因为板子是5V供电而ST_LINK供电为3.3V,于是把ST_LINK的3.3V线换到5V上,结果keil里的debug显示no target connect,读不到单片机了,插拔几次还是不行,关闭板子供电,只靠ST_LINK供电,结果发现3.3V供电时可以读到芯片,5V供电时读不到,我当时差点气笑了,还能这样,把外围一些LED,三极管之类的拆掉,只保留了单片机最小系统,发现给板子外部供电5V时确实读不到芯片,好家伙,难道是SWD信号不能到5V?于是换了另外一种烧写器,一样5V读不到,来来回回测了几个芯片,用了4个下载器,烧了俩芯片,一个下载器,结果就是5V供电下SWD根本识别不了芯片,论坛发帖,联系航顺他们邮箱也没人理,浪费那么多天,可以跟这批样板告别了,这些天差不多白干了

网友A:
电源加个5v稳压3.3V的IC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报废是不是有点可惜了。能不能贴个转换的电路小板~

网友C:
您用的是什么下载器?下载器是不是支持 5V?我现在都用至少 J-Link v9 了,是原生支持 5V I/O 的。

网友D:
5V能工作个鬼。。。我HK32F030C8,第一片,5V直接干没了,刷机都找不到ID,第二片用3.3V刷机刷进去了,但PCB本身是5V,想着DATASHEET是5.5V的,就直接跑,结果这一片没烧,但发热严重,程序跑起来状态不对,直到第三片刷机3.3V,运行也用3.3V,才一切正常,我就想问了,这渣渣DATASHEET谁写的?????5v是谁去做的稳定性测试????????

网友E:
在芯片这么稀缺的情况下报废这么多是不是太可惜了

网友F:
看见标题,第一感是没仔细看数据手册,看见内容,好像确实数据手册写5V?

网友G:
ST_link只能仿真3.3V的系统,如果板子用5V供电,就采用J_Link, 可以支持5V系统,J_Link内部有个跳线,切换一下即可。已经实际项目中应用过,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报废是不是有点可惜了。能不能贴个转换的电路小板~

样板还好,毕竟就是几个PCB,元件我拆下来了,芯片烧了几个有点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用的是什么下载器?下载器是不是支持 5V?我现在都用至少 J-Link v9 了,是原生支持 5V I/O 的。 ...

下载器支持5V,可通过短路帽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见标题,第一感是没仔细看数据手册,看见内容,好像确实数据手册写5V? ...

他要不写我也不敢用啊,毕竟st的也只有FT脚支持5V,我不是看数据手册也不至于这么改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_link只能仿真3.3V的系统,如果板子用5V供电,就采用J_Link, 可以支持5V系统,J_Link内部有个跳线,切换 ...

我的STlink上面有切换5V供电的短路帽,而且就算不支持仿真,我3.3V烧进去程序,用5V跑也不正常(我用3.3V调试过了),你目前是使用的5V供电吗?功能都正常还是说仅仅做了个LED闪烁小程序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加个5v稳压3.3V的IC就可以了

他数据手册里写的支持5V,结果没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5V能工作个鬼。。。我HK32F030C8,第一片,5V直接干没了,刷机都找不到ID,第二片用3.3V刷机刷进去了,但P ...

我们航顺能给你供单片机你就应该跪下谢恩了,不服你起义啊,在网上打口**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航顺能给你供单片机你就应该跪下谢恩了,不服你起义啊,在网上打口**有什么用 ...

差不多得了,在这种电子论坛里yygq干嘛,我只是把我这些天踩得坑发出来让大家看看,你也别搁着拱火了

网友I:
用STlink仿真烧录航顺芯片。我没看错吧,还是我对STLINK的了解少了。

网友J:
做一个电源转换的小板子

网友K:
做硬件,就是费钱的事情。

网友L:
这跟人家HK没关系,硬件常识问题哦,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跟人家HK没关系,硬件常识问题哦,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怎么说?程序烧录进去5V程序工作有问题怎么跟他们没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STlink仿真烧录航顺芯片。我没看错吧,还是我对STLINK的了解少了。

ST_link烧写器,通过swd方式对cortex-M3内核烧写程序有什么问题吗?我用keil仿真HK的芯片都是用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跟人家HK没关系,硬件常识问题哦,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什么硬件常识可以不吝赐教下吗?

网友J:
感觉你测试不够准确,为什么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M:
STlink不支持5V 你需要一个SWD隔离模块  5V和3V3互转即可

网友N:
用新的芯片钱,要么老老实实的跑官方的板子,自己打板子的时候一定要把一些细节和技术支持沟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