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驱动库,不清楚在哪里定义,来选择“内部RC振荡”、还是“外部振荡”。

楼主(2021-04-25):
请教:HC32F460驱动库,不清楚在哪里定义,来选择“内部RC振荡”、还是“外部振荡”。

楼主:
HC32F460选择外部晶体振荡器是在哪里定义的?

楼主:
或者 驱动库例子程序中,哪个是使用外部晶体振荡器。

网友A:
好好看看例子吧,别心浮气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看例子吧,别心浮气躁的……

驱动库以及例子为什么不能注释说明多点。让人猜谜语吗?

楼主:
驱动库函数取名可以这么随意吗?
是我“心浮气躁”,以为芯片系统时钟驱动库及例子应该以“sys”打头。

@YF22牛气呀
要不你来写?

楼主:
应该是CLK_SetSysClkSource(源);

  1. /* 内部RC16MHz->外部晶体12MHz = Switch system clock source to XTAL. */
  2. CLK_SetSysClkSource(ClkSysSrcXTAL);

typedef enum en_clk_sys_source
{
     ClkSysSrcHRC                   = 0u,   ///<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is HRC.
     ClkSysSrcMRC                   = 1u,   ///<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is MRC.
     ClkSysSrcLRC                   = 2u,   ///<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is LRC.
     ClkSysSrcXTAL                  = 3u,   ///<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is XTAL.
     ClkSysSrcXTAL32                = 4u,   ///<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is XTAL32.
     CLKSysSrcMPLL                  = 5u,   ///<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is MPLL.
}en_clk_sys_source_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看例子吧,别心浮气躁的……

仔细看了“clk_switch_sysclk”例子代码,代码严谨、层次明确,非常好。
美中不足的,注释说明少了一点。

比方
  1. stcSysClkCfg.enHclkDiv

这里stc表示什么,en又表示什么?

从我第一眼stc直觉,这是STC15F/STC8H单片机。
en使能了、进入内部。

@martinhu :谢谢。现在理解了。
stc是结构体struct的缩写,en是枚举enum的缩写……这个不难理解吧…………

楼主:
注意,芯片外设是否使用必须在dll_config.h文件中配置好。

比方,使用MPLL时,需要修改 #define DDL_CLK_ENABLE
  1. #define DDL_CLK_ENABLE                              (DDL_ON)

网友B:
自己写底层,这样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关NB,删帖速度真快。

首先谢谢你的提醒!
另外,开始做事,与领跑者有距离是正常现象,关键是正视它、修改它,追上它。这才是做FEA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