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的电流负反馈电路问题

楼主(2021-04-25):
电流负反馈电路的输出电流一定是负载电流吗?请详细分析!

网友A:
首先,受控的参数是 电流,
然后,要控制的是 哪段环路的电流。

网友A:
不一定,可以是负载,也可以是设备(电源或放大器)。

网友A:
Ic 只受 Re 制约,跟负载无关。

网友A:
详细分析得给图,详细解释就是讲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