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一个定时器一路输入捕获,一路输出pwm

楼主(2021-04-25):
如题目所示,两者貌似发生了冲突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ultrasonic.h"

unsigned int TIM1CH4_CAPTURE_STA;
//bit7:捕获完成标志
//bit6:捕获到高点平标志
//bit5~0:捕获到高电平后定时器溢出的次数
unsigned int TIM1CH4_CAPTURE_VAL;

// 超声波检测距离,单位cm
int Distance = 0;
int barrier_distance_left = 0;
int        barrier_distance_front =0;
int barrier_distance_right =0;

// 超声波自检标识,0--模块没插上,1--模块正常
int UltraError = 0;

//PWM控制舵机
void TIM1_PWM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用来初始化GPIO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用来初始化定时器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 开启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配置GPIO的模式和IO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TIM1定时器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99;//900;           //不分频,PWM 频率=72000/900=8Khz//设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99;//0;//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预分频值,100Khz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 重复计数器的值,没用到不用管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TIM_TimeBaseInit(TIM1,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PWM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PWM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注意此处初始化时TIM_OC2Init而不是TIM_OCInit,否则会出错。因为固件库的版本不一样。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使能或者失能TIMx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1,ENABLE);//使能或者失能TIMx外设

        // 主输出使能,当使用的是通用定时器时,这句不需要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
        捕获模式初始化(超声波测距脉宽捕获)
*/
void TIM1_Cap_Init(void)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使能TIM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PA11 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PA2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2M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定时器1 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1;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1输入捕获参数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CC1S=03         选择输入端 IC3映射到TI1上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CC_IRQn|TIM1_UP_IRQn;  //TIM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先占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1,TIM_IT_Update|TIM_IT_CC4,ENABLE);//允许更新中断 ,允许CC3IE捕获中断
         TIM_Cmd(TIM1,ENABLE );         //使能定时器1
}

void Read_Distane(void)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delay_us(2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if(TIM1CH4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
                Distance = TIM1CH4_CAPTURE_STA&0X3F;
                Distance *= 65536;                                         //溢出时间总和
                Distance += TIM1CH4_CAPTURE_VAL;                //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istance = Distance*170/10000;//超声波测距是测量声波发出去和反射回来是时间间隔,用微妙做单位。
//空气中的声速是每秒340米。一微妙时间声波传输的距离是340×0.000001=0.00034米=0.034厘米,除以2就是所测距离:0.017=1.7/100。这就是1.7的来历。
                TIM1CH4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

/*
        捕获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
        if((TIM1CH4_CAPTURE_STA&0X80)==0)//还未完成一次脉冲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1CH4_CAPTURE_STA&0X40)
                        {
                                if((TIM1CH4_CAPTURE_STA&0X3F)==0X3F)
                                {
                                        TIM1CH4_CAPTURE_STA|=0X80;
                                        TIM1CH4_CAPTURE_VAL=0XFFFF;
                                }
                                else TIM1CH4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CC4) != RESET)//通道4捕获到事件
                {
                        if(TIM1CH4_CAPTURE_STA&0X40){
                                TIM1CH4_CAPTURE_STA|=0X80;                //标记已经捕获到下降沿
                                TIM1CH4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4(TIM1);
                                TIM_OC4PolarityConfig(TIM1,TIM_ICPolarity_Rising);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
                        else{
                                TIM1CH4_CAPTURE_STA=0;
                                TIM1CH4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1,0);
                                TIM1CH4_CAPTURE_STA|=0X40;                                                                                                    //标记已经捕获到上升沿
                                TIM_OC4PolarityConfig(TIM1,TIM_ICPolarity_Falling);        //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C4|TIM_IT_Up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