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ASEMI工程师教你肖特基和快恢复二极管好坏检测方法

楼主(2021-04-25):
编辑-Z
二极管故障是正常现象,如果二极管出现故障,但是我们在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该二极管,则会影响电路的安全性。那么我们如何检测二极管故障呢?ASEMI工程师教你肖特基和快恢复二极管好坏检测方法
二极管正极和负极的判别
A)注意外壳上的符号标记。通常,二极管的外壳上会用二极管的符号标记二极管,带有三角形箭头的一端是正极,而另一端是负极。
B)观察外壳上的色点。点接触二极管的情况通常用极性色点(白色或红色)标记。一般标有色点的一端为正极。还有的二极管标有色环,有色环的一端为负极。
一、快恢复二极管好坏检测方法
在业余条件下,可以使用万用表检测快恢复和超快恢复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以及内部是否存在开路或短路故障,并可以测量正向压降。如果配备兆欧表,还可以测量反向击穿电压。
实际上,快恢复二极管的检测方法与塑封硅整流二极管的检测方法相同,首先使用Rx1k档检测其单向导电性。通常,正向电阻约为几千欧姆,反向电阻是无穷大的。然后使用Rx1档进行复测量一次,通常正向电阻为几欧姆,而反向电阻仍为无穷大。如果测得的电阻值为∞或0,则表明被测二极管已损坏。快恢复二极管的对管检测方法与上述方法基本相同,但是必要先确定哪个引脚是共用脚,然后使用上述方法检测每个快恢复二极管。
二、肖特基二极管好坏检测方法
两端肖特基二极管的检测
1)用指针式万用表检测。将万用表置于“R×1”档进行检测,将黑色表笔连接到正极,将红色表笔连接到负极。正常时,正向电阻值为2.53.5Ω,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如果测得的正向和反向电阻值均无穷大或接近于0,则意味着肖特基二极管已开路或已被击穿损坏。
2)用数字万用表检测
将万用表放在二极管档上并测量两端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和反向电阻值。正常时,其正向电阻值(红色表笔接到正极)为2.5-3.5Ω,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如果测得的正向和反向电阻值均无穷大或接近于0,则意味着肖特基二极管已开路或已被击穿损坏。
以上就是ASEMI工程师教你肖特基和快恢复二极管好坏的检测方法了,还有其他种类的二极管没有讲到,大家还有其他问题的可以共同探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