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华大的FAE为什么F460的I2S读数据总是0

楼主(2021-04-25):
用的PA12,参考了ddl里的i2s_record_wm8731_exck_dma例程,但改成了内部时钟输出,现在就是读wm8974总是0,示波器测量所有管脚波形都正常,单独控制PA12输出或者读取电平状态也正常,不论在主函数里循环读还是在接收中断里读或者在DMA里自动读,永远都是0。I2S写倒是正常,如果同时读写I2S,读出来的数据就是写进去的数据,好奇怪,有知道原因的高手吗?

网友A(2022-12-01):
听你描述的情况,好像还是IO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B:
你确定这个WM8974的模块是OK的吗

网友C:
是不是DMA这块没弄OK啊,配置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D:
你能不能把你配置这块发出来,看看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E:
那你是不是缓冲区数据没清掉啊,所以读出来就是写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