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芯片读写保护了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
       最近再使用STM32F407XX芯片准备烧录程序时(使用的是STLINK/V2下载器如图1,下载软件用的是STM32 ST-LINK Utility如图2),连上工具先是连接不上,点击Target->Connect后,提示“Can not read memory! Disable read out and retry!”如图3;  本来在硬件电路上强制把复位引脚拉低后,芯片貌似可以进入到存储区,但是一旦点击如图4所示的Program verify选择好文件点击start后又报错提示“Read out Protection is activated! Do you want to disable it and program the chip?”如图5,继续点击下去后又报错“Can not read memory! Disable read out and retry!”,想请问这是个什么情况?芯片是新买的(难道买的是二手的?),为什么初次下载就会出现这种读写保护均起作用了?

也试过网上如  https://blog.csdn.net/hxiaohai/article/details/78546431?utm_medium=distribute.pc_relevant.none-task-blog-2~default~BlogCommendFromMachineLearnPai2~default-1.control&dist_request_id=&depth_1-utm_source=distribute.pc_relevant.none-task-blog-2~default~BlogCommendFromMachineLearnPai2~default-1.control  提到的方法,但是实际在把read out等级的Level1变为Level0时,又直接报错提示“Can not read memory!”类似的错误了;  目前在PM0081规格书上看到了描述通过改变RDP = AAh的方法来把RDP的Level1改变为Level0,如图6图7图8,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现在芯片不是已经处于读写保护了吗,难道还能给地址的0X1FFFC000的寄存器里面的RDP赋值?

所以想请教贴内的大神们,该怎么处理这个烧录问题?

图8

图8

图7

图7

图6

图6

图5

图5

图4

图4

图3

图3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A(2021-04-26):
读保护可能是 CC 了,如果这样这颗芯片基本没救,拆下来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保护可能是 CC 了,如果这样这颗芯片基本没救,拆下来换了吧。

好好的芯片为什么会出现读保护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好的芯片为什么会出现读保护呢?

可能是代码操作了吧。有不少人喜欢把开保护的代码放在正常固件里面,如果烧录运行了带有开读保护代码的固件的话,芯片就会被不可逆保护。

网友:
哎,我今天连个32F030都遇到这个情况了,果断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