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单片机串口

楼主(2021-04-26):
最近使用航顺HK32F103RBT6,发现串口不稳定,我的串口应用为485通信,开始可以正常通信,当485总线做短路动作后,单片机不再接受数据,仿真发现不再进串口中断,在仿真的时候打开串口仿真串口就可以恢复正常通信,求解?100套产品已经出来了,更换stm32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串口的波特率有误差,我也遇到过波特率*1.01(例如9600,9600*1.01=9696)应该就可以了,你试试

网友B:
仿真的时候打开串口仿真串口就可以恢复正常通信,问过售后了吗?

网友C:
清除中断了吗

网友D:
做短路动作?

网友E:
板子不稳定吧

网友F:
串个50欧姆 电阻吧

网友G:
是死机吗

网友H:
开启看门狗吧

网友I:
其他的程序还运行吗

网友J:
是不是中断里面代码太多了

网友K:
供电的问题吗

网友L:
释放了信号线了吗

网友M:
航顺真是垃圾,这个问题直接导致我司产品批量问题重大损失  波特率改成9696就能用了  真是无语,国产抄都抄不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航顺真是垃圾,这个问题直接导致我司产品批量问题重大损失  波特率改成9696就能用了  真是无语,国产抄都抄 ...

航顺是正向设计的,不是抄的

网友O:
我们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只要把485的线拿掉就会出现,哈哈 ,不过我们现在解决了!

网友O:
问题应该是芯片开了485的异常的中断,这玩意还关不掉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我们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只要把485的线拿掉就会出现,哈哈 ,不过我们现在解决了! ...

怎么解决的啊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N:
航顺是正向设计的,不是抄的

正向设计的和别人的一模一样吗?反正大家都说HK有点问题

网友R(2022-03-23):
代理航顺—DG有需要的加微信  L18121451280 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