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013读保护

楼主(2021-04-26):
AC78013 开启读保护后,再下程序下不进去了,怎么设置呀?用的DAP-Link下载的,KEIL中。
void IAP_Config(void)
{
        if(EFLASH_GetReadProtectReg()!=1)//没有读保护
        {
                EFLASH_UnlockCtrl();
                EFLASH_EnableReadOut();
                EFLASH_LockCtrl();
        }
}

网友A:
进ISP模式,全速运行一下。在将跳线帽接回FLASH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ISP模式,全速运行一下。在将跳线帽接回FLASH模式。

我没有留UART口做ISP,怎么办呢?为什么会下不进程序呢?是不是我的读保护程序有问题呢?杰发有没有专用的下载程序的软件,用SWD接口的,可单独配置选项字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留UART口做ISP,怎么办呢?为什么会下不进程序呢?是不是我的读保护程序有问题呢?杰发有没 ...

去官网,下个ATC Link Tool

网友C:
用JLINK,选AC7811系列(你没看错,78013的骗子选7811系列的来擦),Target、Connect,y,即可擦除,民间土方,不保证好使

楼主:
问题找到了。应该是AC7801设置读保护后,擦除整个芯片的操作也不能执行了,必须先解除读保护才能操作。我以前用的芯片是,读保护开启后,无法读出flash数据,但不影响擦除操作。

网友D:
读保护的时候,确实是要擦除才可以的,不然不能下载的,一般只有成品最终的时候才需要使能读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