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产品中,NB模组初始化未成功,一般如何处理呢?

楼主(2021-04-26):
本文使用NB-IOT模组传输数据,单片机上电先进行NB模组初始化,然后在主程序中进行参数采集,数据上传。
实际产品应用中,遇到NB-IOT初始化不成功时,应该如何处理呢?本人实际经验非常少,请前辈指点指点。
本人的几个想法,不知道实际应用中是否可行:
1、遇到初始化不成功时,重复初始化NB模组,直至成功
2、间隔1小时重新初始化NB模组
3、产生初始化不成功报警,需要人工接入排查

网友A:
初始化应该是有步骤的,每一步成功应答后才会进行下一步,应答不成功或者错误就要重新发指令,超过预设的次数后,就认为模块初始化失败,然后就必须重启模块,初始化成功后和上位机服务器通讯是要有心跳包的,如果没收到服务器的回复,就要重复发心跳包,超过预设值就认为和服务器断网了,也是要重启模块,然后继续初始化直到与服务器链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