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 NuMaker-Volcano 评测】1、开箱及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非常高兴拿到了新唐新出的NuMicro® M0A23的评估板 NuMaker-Volcano。

     先贴个图给大家过(xuan)过(yao)(xuan)(yao)。
    正面
    反面

     NuMaker-Volcano 评估板板载一颗NuMicro M0A23EC1AC,同时附带新唐的Nu-Link2-Me调试器。Nu-Link2-Me调试器支持在线仿真、ICP下载和虚拟串口。而且在线仿真和虚拟串口通讯是同时可用的哦!再也不需要另外连一根串口线了。美中不足的地方是NuMaker-Volcano 评估板上只有一个电源灯(LED)和一个与Reset端相连的按键,如果增加一个和GPIO端口通过跳线相连的LED和按键就更好了。

     先来看看板载的NuMicro M0A23EC1AC:

     工作频率最高可达 48 MHz的Arm® Cortex®-M0内核;32KB 的程序存储FlashRAM,4KB的数据存储SRAM,2KB用做ISP固件更新功能 LDROM。
     丰富的外设:4组32位定时器,6路16位PWM产生器,1组24位SysTick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窗口看门狗定时器;高达17个通道的12位500k SPS的ADC;1个5位DAC,2个比较器,内置温度传感器;2路带有IrDA、RS-485和LIN并支持单线式传输的UART接口,2路USCI接口(可灵活自定义编程为UART/SPI/I²C),1路CAN2.0A/B;26个GPIO;由于封装是TSSOP28,所以这些外设功能是复用的。新唐还贴心的提供了PinConfigure工具和NuTool-PinView工具(后面有空细讲)。
      安全方面,M0A23EC1AC提供可当做安全密钥96位唯一标识符 (UID)和128位唯一客户标识符 (UCID)。
     电压范围2.4V〜5.5V(在某些情况下用锂电池供电是不是就可以不加LDO来稳压了!);工作温度可达125℃(某种情况下散热要求降低了)。

      说完硬件再来说说软件:

       新唐提供了支持Keil、IAR和NuEclipse GCC (分Linux版和Windows版,使用Linux平台的网友有福了 )的基于CMSIS标准的M0A21/M0A23开发板软件开发包。新唐提供了所有外设的驱动程序源代码和示例代码,并同时贴心地提供了相关程序的手册。(我们开发人员不用自己看手册写了,如果觉得哪里不好,在自己动手改好了)

     M0A21/M0A23开发板软件开发包可以从新唐官网下载:https://www.nuvoton.com.cn/export/resource-files/M0A21_Series_BSP_CMSIS_V3.00.000.zip

    接下来我们就动手搭建软件开发环境,跑个程序来体验一下吧!

    我们用国内常用的Keil来说明。Keil软件的安装我就不说了,这来来说一下怎么在已经装好的Keil环境下增加对新唐NuMicro® M0A21/M0A23系列MCU的支持。

     首先,我们仿真调试都要用到调试器。因为我这里以前没用过新唐的Nu-Link2-Me调试器,所以需要先在Keil中安装Nu-Link2-Me调试器的驱动。先到新唐官网下载Nu-Link2-Me调试器的驱动程序:https://www.nuvoton.com.cn/export/resource-files/Nu-Link_Keil_Driver_V3.06.7215r.zip 并解压。执行解压后的 Nu-Link_Keil_Driver 3.06.7215r.exe。

    接受软件协议

   指定安装路径

   指出Keil之前的安装路径(注意,这个一定要和你电脑中Keil的安装路径一致)

    指定快捷图标存放路径

    如果当下Keil在运行中,会提示关闭Keil。

    以前用过新唐的仿真器,建议先删除旧的驱动程序,安装新的驱动程序。

    安装新唐器件包,方便后续在Keil中指定器件型号。

    完成Nu-Link2-Me调试器的驱动程序安装。

     接下来会提示安装Nlink USB驱动和虚拟串口驱动。

    记得安装完驱动后,最好重启一下电脑,让驱动程序生效。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这次是新的器件型号,而且新唐也更新了软件,板载仿真器固件版本比较低,所以在插入评估板时,会提示必须进行固件升级。

     到此,软件开发环境就搭建好了。我们打开一个示例程序试试吧:
     运行后,板载MCU会通过虚拟串口和PC端串口软件通讯,GPIO通过PB7显示。
     下面这张图主要是显示板载的仿真器和虚拟串口可以同时工作。

     这里说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1>在项目仿真设置标签页中,仿真器要选NuVoton Nu-link Debuger,然后选旁边的Setting按钮进行进一步设置:主要是芯片的设置(选择Autodetect,让仿真器自己识别板上的MCU型号。否则会出错。)

   <2>NuMaker-Volcano 评估板背面有两个拨码开关,其中4PIN拨码开关的是选择板载Nu-Link2-Me调试器的SWD是否连接板载MCU--M0A23EC1AC(拨到ON'为选择)。2PIN拨码开关是选择板载Nu-Link2-Me调试器的虚拟串口是否连接板载MCU--M0A23EC1AC(拨到ON'为选择)。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我就是在这里卡了半天。

预告:下篇帖子来讲通过利用新唐提供的驱动程序(GPIO输出、PWM、定时器)来写一个自己的呼吸灯程序。

网友A(点评):
哇塞写的很详细呢!

楼主(2021-04-27):
补充强调一下:拨码多来回拨几次。这上面有层膜,不好拨。我之前也是连不上,多来回拨几次就好了。串口、仿真器识别不涉及拨码,拨码是控制串口、仿真器是否和板载MCU连接。

网友B:
下载器不能分离开了吗?如果下载其他的芯片,那么会不会识别出来多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器不能分离开了吗?如果下载其他的芯片,那么会不会识别出来多个芯片? ...

4PIN拨码开关拨到OFF上,仿真器就不和板载MCU连接了。这时可以通过板子中间5PIN的插座的SWD接口(板子上没焊接)和你要用的板子连接进行仿真调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4PIN拨码开关拨到OFF上,仿真器就不和板载MCU连接了。这时可以通过板子中间5PIN的插座的SWD接口(板子上 ...

是的,这个开发板可以作为烧录器给其他芯片烧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