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31LC2AE串口3的配置问题

楼主(2021-04-26):
想用NUC131单片机UART3作为打印口,但printf没有输出东西,UART10、UART1、UART2作为打印口printf都可以正常输出,请教一下大神们,我的配置是否有问题??
void SYS_Init(void)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3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3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2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2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UART3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5_Msk | SYS_GPA_MFP_PA6_Msk);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5_UART3_RXD | SYS_GPA_MFP_PA6_UART3_TXD;
                // UART2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14_Msk | SYS_GPD_MFP_PD15_Msk);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14_UART2_RXD | SYS_GPD_MFP_PD15_UART2_TXD;

}

void UART_Init()
{
   SYS_ResetModule(UART2_RST);
    UART_Open(UART2, 115200);
    SYS_ResetModule(UART3_RST);
    UART_Open(UART3, 115200);
}

网友A:
UART3要加上这个
                SYS->ALT_MFP4&=~(SYS_ALT_MFP4_PA5_Msk|SYS_ALT_MFP4_PA6_Msk);
                SYS->ALT_MFP4|=(SYS_ALT_MFP4_PA5_UART3_RXD|SYS_ALT_MFP4_PA6_UART3_T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3要加上这个
                SYS->ALT_MFP4&=~(SYS_ALT_MFP4_PA5_Msk|SYS_ALT_MFP4_PA6_Msk);
                SYS->ALT_MFP4|=(SYS ...

果然是这样~~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