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怎么进行矩阵求逆运算?

楼主(2021-04-26):
我发现用运放对矩阵求逆很方便。16x16矩阵求逆能在100uS完成,主要把矩阵传给模拟电路耗时太长,计算时间只有16--20微秒。呵呵。

网友A:
每个电路都是其数学模型的量子计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电路都是其数学模型的量子计算机

   没那么严重,这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模拟运算,90年左右还有人研究,dsp出现后,就逐渐淡出。

   电子电路可以模拟很多数学方程或物理过程,像那个混屯电路就是一例,运算放大器最初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以前做模拟运算,最讨厌的就是运放的失调,现在的运放的失调电压已经做的很小很小,成本也很低,所以
有些地方还是可以拿来用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范一例给x大睢睢。毕竟您过的桥丶放的屁,都比別人走的路丶吸的气,还要多。
我那个,定频自激式超再生 ...

1.懂得一点就通,不用细说。我不会细说,为的就是不让一些滥竽充数的xxx知道----让他们整天在这里装13。
2.我走的路不少,吸的气不少,呼的气不少。放的屁不多---没你们多。
3.我没做过定频自激式超再生产品,只做过他激超再生产品。

        自激他激谁都会做,我想炫耀的是超再生的原理,我知道超再生的灵敏度为什么可以很高,我可以计算超再生能达到的最大码率,我知道还有哪些信号可以用超再生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那么严重,这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模拟运算,90年左右还有人研究,dsp出现后,就逐渐淡出。

   电子电 ...

原则上任何算法都可使用模拟电路实现, 量子计算机也是特定算法的模拟电路实现,推广一下,“每个电路都是其数学模型的量子计算机” 也比较自然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懂得一点就通,不用细说。我不会细说,为的就是不让一些滥竽充数的xxx知道----让他们整天在这里装13。
...

如果将超再生电路与系统联系起来思考就不会纠结于具体电路了,甚至做一个接收声音的超再生机械装置也比较自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任何算法都可使用模拟电路实现, 量子计算机也是特定算法的模拟电路实现,推广一下,“每个电路都 ...

不过要做到成本低、功耗小还是鲜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任何算法都可使用模拟电路实现, 量子计算机也是特定算法的模拟电路实现,推广一下,“每个电路都 ...

呵呵,原则上任何电路都可以建立数学模型,很多数学模型也都可以用电路实现,没错。问题是你得会实现。

     就求逆运算来说,成本与功耗现在都不高。以前不行,运放很贵,且其他附属电路也不容易实现---比如输入矩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将超再生电路与系统联系起来思考就不会纠结于具体电路了,甚至做一个接收声音的超再生机械装置也比较 ...

呵呵,你得系统无非是转换、放大等等。其实直放、再生、超外差都是基于信号放大,而超再生接收并不是基于信号放大,不是一个理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你得系统无非是转换、放大等等。其实直放、再生、超外差都是基于信号放大,而超再生接收并不是基于 ...

超再生是一类具有相同系统特征的系统,你的超再生系统与我的系统具有相同特征,这并不奇怪,你别说你的电路无法用系统表示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原则上任何电路都可以建立数学模型,很多数学模型也都可以用电路实现,没错。问题是你得会实现。
   ...

可能的输入方法有 手工、电机、受控开关(继电器、模拟开关等)、dac+回转器 ,不知道说中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输入方法有 手工、电机、受控开关(继电器、模拟开关等)、dac+回转器 ,不知道说中没有 ...

我用的是数字电位器。你说的有些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