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是否是积分呀,怎么还有个电阻呢,整个怎么解析

楼主(2021-04-26):
看上去像是积分电路,但是电容上又并联了个电阻,而且前面的输入又没有电阻也不像积分电路,模电上的积分电路都是输入端一个电阻和反馈上一个电容而已。少了一个电阻反而反馈上并一个电阻干嘛使?这种电路一般应用什么地方干嘛使。谁能说明这个问题,并且整个电路详细计算推理一下输入和输出

网友A:
看输入信号频谱,高的叫积分,低的叫IV,以w=/10.1*0.1=100RAD/S作基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