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MZ-DA + Linux = ?

楼主(2021-04-26):
我之前看 PIC32MZ-DA 的手册,发现这款芯片居然有 32MB SiP SDRAM 、支持虚拟内存的 MMU 和大容量存储接口(eMMC、QSPI 均可支持大容量存储。)这已经满足 Debian mipsel 等普通 MIPS Linux 的硬件要求了(不是 uClinux)。请问这里有哪位可以成功在 PIC32MZ-DA 上运行起 Linux 的?这颗 MCU 跑 Linux 意义有多大?

网友A:
https://github.com/jjr-simiatec/Linux-LTS-for-PIC32

Running Linux on the PIC32MZ DA Starter Kit
What you need
PIC32MZ Embedded Graphics with External DRAM (DA) Starter Kit, Microchip part number DM320008 or DM320008-C
microSDHC card (2GB minimum) and/or TFTP server
PuTTY or equivalent Terminal Emulator
MPLAB X IDE for initial installation of U-Boot
Manifest
u-boot.hex - U-Boot with Ethernet, MMC and USB support
pic32-boot-recovery.itb - FIT image containing the Linux kernel, RAM disk and device tree
pic32-boot.itb - FIT image containing the Linux kernel and device tree
modules-pic32.txz - Modules for the kernel in the FIT images
rootfs.tar.xz - rootfs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SD card
id_ed25519 - SSH private key for example user. Refer to security notes!

Installing U-Boot
Two Type-A to Micro-B USB cables are required.
Connect the first cable from the UART-USB port (J5) to your PC. A Com Port will appear but the rest of the board will remain unpowered.
Start PuTTY and connect it to the Com Port at baud rate 115,200.
Connect the second cable from the Debug port (J19) to your PC. The board should now power up.
Start MPLAB X IDE.
Select New Project and choose Prebuilt (Hex, Loadable Image) Project from the Microchip Embedded category.
Browse for u-boot.hex for the Prebuilt Filename.
Choose PIC32MZ2064DAB288 for the Device.
Choose Starter Kits (PKOB) for the Hardware Tool.
After completing the project creation process, you will need to Run Main Project. This will flash the PIC32.
When flashing is complete, the yellow LED (LED2) should light indicating that U-Boot has started.
Output from U-Boot should be visible in the terminal.
Verify that U-Boot starts when power is removed and then reapplied. Assuming this works, the debug cable is no longer needed.
Loading the recovery enviroment via TFTP
Place pic32-boot-recovery.itb on your TFTP server ensuring the permissions are correct.

For this example, it will be assumed the TFTP server address is 192.168.1.1 and the PIC32 address will be 192.168.1.200.

setenv ipaddr 192.168.1.200
setenv serverip 192.168.1.1
tftp ${fitimage_addr_r} pic32-boot-recovery.itb
bootm
Preparing the SD card
While the SD card can be prepared on any Linux system, it can be done just as easily from the recovery environment running on the PIC32. An example procedure is as follows:

Boot the recovery environment and insert a SD card
Use gdisk to create a new GUID Partition Table with two partitions: the first 256M in size, the second 1G.
Format the two partions. For example:
mke2fs -t ext4 -e remount-ro -E lazy_itable_init=0,discard -O ^has_journal /dev/mmcblk0p1
tune2fs -o discard,journal_data_writeback /dev/mmcblk0p1
Set up the boot partition:
mount /dev/mmcblk0p1 /mnt
scp scp://jjr@192.168.1.1//home/pic32/pic32-boot.itb /mnt
scp scp://jjr@192.168.1.1//home/pic32/pic32-boot-recovery.itb /mnt
umount /mnt
Set up the root partition:
scp scp://jjr@192.168.1.1//home/pic32/rootfs.tar.xz /tmp
scp scp://jjr@192.168.1.1//home/pic32/modules-pic32.txz /tmp
mount /dev/mmcblk0p2 /mnt
tar xf /tmp/rootfs.tar.xz -C /mnt
tar xf /tmp/modules-pic32.txz -C /mnt
umount /mnt

Reboot and ensure Linux starts automatically.
Reboot and ensure the recovery image can be started (refer to the boot sequence descriptions below).
Cold boot sequence reference
Hold down switch SW1 if you want to boot the recovery image from the SD card. Otherwise, the operational image will be booted.
Apply power. When the yellow LED (LED2) is lit, you can release switch SW1 if you have pressed it.
If a SD card is not present, you will need to interact with U-Boot to do anything useful.
If SW1 was held, U-Boot will try to load pic32-boot-recovery.itb from the first partition and boot it. Note: There will be a delay of up to 25 seconds while the RAM disk is decompressed.
Otherwise, U-Boot will try to load pic32-boot.itb from the first partition and boot it.
When the kernel starts to run, the green LED (LED3) will be lit. The red LED (LED1) provides a 'heartbeat' indication and the yellow LED shows SD card activity.
Warm boot sequence reference
If you want to change to recovery mode, hold down the appropriate switch before issuing the reboot command.

Linux environments
For both operational and recovery enviroments, the same Linux kernel v4.4.264 is used.

The rootfs for the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resides on partition 2 of the SD card. This partition is mounted read-only so the power can be removed at any time during normal use without corrupting the filesystem.

The rootfs for the recovery environment is RAM based. Once the image has been loaded, the SD card is no longer needed and can be swapped or removed.

Both rootfs types were built using Buildroot v2021.02. MUSL is the C runtime and BusyBox provides most of the usual utilities. Full versions of utilities/tools are provided where the BusyBox equivalents are limited or have compatibility issues.

An IP address will be obtained using DHCP and the time set via NTP if appropriate connectivity is available. SSH is also available.

Security notes
The SSH host keys will need to be regenerated in the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for any serious use.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for the PIC32 to do that...

The SSH configuration is hardened and only allows public key authentication. The provided sample key id_ed25519 can be used to test the SSH server with the user name user. Again, for serious use this key needs to be changed.

楼主:
看来我要去画一块 PIC32MZ-DA Linux 板子了。32GB eMMC 是不是有点奢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