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W 系列 = MM32L 系列对应型号的 MCU + 射频模块?

楼主(2021-04-26):
MM32W 系列在官网上没有看到独立的外设寄存器描述 User Manual,只有 Datasheet,因此产生如此疑问。

MM32W073PFB = MM32L073PF + RF?
MM32W373PFB = MM32L373PF + RF?
以此类推?

网友A:
可能吧 也有可能是蓝牙

网友B:
这个资料是不是需要像技术支持或者销售才能获取呢。理论上这类寄存器是不需要封闭的。

网友C:
国产很多芯片公司的官网都不能直接下载资料,必须通过FAE或者代理商给,这是很不友好的一点。

网友D:
要看针对性的手册才能知道啊。

网友E(2021-06-19):
不知道啊,我也想了解下射频应用方面

网友F:
这个不就是蓝牙的功能引脚吗?

网友G:
这个就是蓝牙的信号,没有问题的。

网友H:
表面看上去好像是蓝牙模块的。

网友I:
射频模块的范围可大了~·

网友J:
我感觉好像是蓝牙的问题,不是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