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070 ADC多通道采集

楼主(2021-04-26):
请教大侠:
小弟现在使用G070的12位ADC进行12个通道采集
现在方案是
每次进行通道配置,启动采集一个通道,然后循环12个通道
下面是CUBE中的配置
自动生成的代码如下
因为要进行通道切换,所以把通道配置部分复制出来成一 函数
然后是通道采集函数
采集函数会在使用于通道ch改变对不同通道进行采集
但现在调试时有个问题,虽然ch改变,但采集的都是通道0的数据,这个通道0的数据是OK的,但无法切换通道
现在使用通道0-11,之所以采用一次一个通道的方式,主要是这12个通道,在现场使用用,外部连入的传感器不定使用哪个通道
在未接传感器的 情况下,不采集这个通道,所以采集这种不连续的单次单通道方案。

楼主:
FAE给的建议是切换通道是HAL_ADC_DeInit(&hadc1 )失能,再使能;这跟之前F系列不一样,而且这个时间比较长,这12个通道所采集的信号源是同一个,这个信号持续时间比较短,如果每采样完一个通道就来一个失能,再使能。这时间有点问题,另外这有点不符逻辑啊,通道切换只是对通道模拟开关的切换,ADC都去重启一次,说不通

楼主:
自已顶一下,急求!!!

楼主:
有没有用过STM32G070RBT6的多通道采样的兄弟,帮忙解答一下,急用!!!

楼主:
自已顶,继续请教

网友A:
please change the config with " not fully configurable...."

STM32G0系列ADC扫描序列模式解读

网友B(2022-02-16):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求分享

网友A:
G0 ADC注意那两个不同配置模式的差别。

网友B:
请教版主,我现在用两种方法读取AD,一种是DMA方式,读取5路AD,有一路的AD值(通道11)很不稳定,上下200个AD波动。其他几个AD都正常。
于是我用查询方式,读取(通道11)的AD值,一直很稳定的,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是我DMA哪里配置的问题吗?

网友B: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像楼主这种用法,用查询方式读取两路AD,每次单次单路,我总是数据不对,通道没切换成功。实际一个通道变化电压值,2个通道AD都会跟着变化。

网友C:
你初始化时就只有一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