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干扰

楼主(2021-04-26):
航顺单片机串口受干扰后无法进入串口中断、有哪位大佬帮忙解决必有重谢

楼主:
有没有大佬啊

网友A(2022-04-05):
你说的受干扰是指的什么?

网友B:
可以在电路部分解决一部分干扰

网友C:
你要看看你的干扰是指的什么?如果是静电,可以加个TVS之类的

网友D:
指什么干扰?

网友E:
这个比较复杂,你要先确认串口干扰是怎么引起的

网友F:
你把电路发上来看看吧

网友G:
你可以在芯片加一些保护,比如静电保护,喷三防漆之类的

网友H:
不理解你的干扰是指的什么,是因为你的电路设计问题么?

网友I:
看看是什么干扰,然后对干扰做出解决方案

网友J:
是不是你发送速度比较快呢?降低一下波特率呢?

网友K:
你把电路发出来看看吧,对照电路分析一下

网友L:
这个干扰源是啥呢?

网友M:
我们一般会增加TVS和电阻,防止干扰问题

网友N:
你看看485的抗干扰电路,基本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O:
你首先要看看干扰源,能避免就避免呗

网友P:
这个换个MCU是否能解决呢?

网友Q:
干扰怎么来的?干扰源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