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

楼主(2021-04-26):
我的电脑用的MPLAB IDE V8.92,当把pic kit3插入电脑时,IDE里显示没有连接pic3,为什么呢,有同样问题的小伙伴吗

网友A:
有可能是已经不支持这个版本的编程器了,你可能要安装低一点的版本。

网友B:
PICKIT3可以在8.92里使用,它使用的是标准的HID类驱动,建议先看一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是否可以识别到该设备